[家电] 我的分立元件qc3.0可调电源

楼主(2019-01-05):
热烈庆祝数码之家新站开张!看到很多人做了qc3.0触发器,把充电头变成可调电源,我还没有可调电源,就照着电路图做了一个。
参照的电路图和使用方法在这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
由于没有7133,这里用一个1K电阻和二极管、蓝色LED串联代替。

触发测试结果:

使用时发现几个问题,有时候按一次按钮调节电压时电压不是变化0.2V而是0.4V,可能在按钮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就能解决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电压调到最低之后继续调低,充电器就会自动恢复5V输出,不知道是不是和充电器有关。

网友:
创意DIY第一贴支持一下,原来也做过一个;P

网友:
蹦字儿应该是微动接触不好,换个好点的微动,重启5v是充电头欠压保护后恢复默认5v

网友:
折腾得很不错,快充充电头可以好好利用了.

网友:
不太懂大家诱骗主要干啥用?当可调电源吗?

网友:
楼主上点清晰的成品照片啊,跟着你学做一个

网友:
我的是PD只能羡慕了

网友:
很棒!
小功率可调电源~~

网友A(2019-09-02):
这个电路支持QC2.0吗

楼主:
一个qc2.0的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支持QC2.0吗

qc 2,3都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c 2,3都支持的~

谢谢回答,刚好有个小米的快充头。5V2.5A 9V2A 12V1.5A (18瓦)不知道是QC2h还是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答,刚好有个小米的快充头。5V2.5A 9V2A 12V1.5A (18瓦)不知道是QC2h还是3

不支持步进调压就是2.0,都支持就是3.0,具体参照这个操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11&pid=1317159就是qc2.0三档诱骗方法,同样支持qc3.0快速档位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QC3.0 快充充电头 是支持可调电压的,  只要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控制板就能做成一个小的可调电源.
现在的QC3.0  ...

QC3.0虽然支持到20V,不多手机充电器做高也就是12V吧,有些甚至只有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步进调压就是2.0,都支持就是3.0,具体参照这个操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 ...

按照这个电路做了一个,原来我的小米快充头是QC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