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40KW工业点焊机观赏 型号:SSP-40SP

楼主(2019-01-05):
照片是之前去货场的时候拍的,经常看坛友diy电池点焊机,今天带给大家看一台工业级的点焊机整机净重325kg(约6个成年男子体重之和)

走近些看

设备铭牌 2002年的老古董了,难怪会流落到货场  380V供电 40KW功率

控制面板

有两台设备,仪表颜色不同,估计有一台是换过零件的

好粗好粗的焊夹头,铜柱啊,

铜片叠起来的导线 应该能通过KA级别的电流

机器背面的变压器

扁扁的形状,很大一个

变压器参数

绕线方式很特别

控制板  下方固态继电器(可控硅)铜散热器加水冷

谢谢围观!

祝数码之家越办越好!

网友A:
这个discuz看图是一个图一个图蹦出来的,以前网不好,是多打开几个帖子,后台慢慢加载慢慢看。这回的不拖动网页不出来,后台不自动加载效率低了

网友:
这可是个大家伙。

网友B:
这个焊钢板的吧!

网友:
这点焊机如果焊电池厉害了

网友C:
这个大家伙用来点焊电池,点一个报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焊钢板的吧!

钢板,铜板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家伙用来点焊电池,点一个报废一个。。。

电池用不了,皮太薄了,火花一闪漏了

网友:
我们厂有2台10KA的焊不锈钢板用~电压很低0.75~1.5v输出电流最大10KA外观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大家伙啊,这个可以简易编程?

网友:
这是焊大件的焊机,就是大工厂用的。

网友:
家用好壮观啊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的家伙,输出至少都是KA级别的,夹头电极都用上水冷了

网友:
汽车焊装厂,有的是这玩意,还有悬挂式的,瞬间电流上万很正常.焊几mm的钢板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discuz看图是一个图一个图蹦出来的,以前网不好,是多打开几个帖子,后台慢慢加载慢慢看。这回的不拖动 ...

我也是,每次先看一遍题目然后后台打开,然后来回来看帖子就打开的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好像不好用了

网友:
货场哪里有啊,表示很想参观一下

网友:
这点焊机厉害

网友(2019-02-20):
看也白看,点焊不了18650。

网友:
这台估计也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