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新站测试帖)IPHONE4S维修

楼主(2019-01-05):
测试一下新版的网页,内容随意看吧,之前老站发布过,但图片压缩的挺厉害的
没有什么细节了.

新站可以不用压缩图片,也不用限制20个的数量。直接原图上传还挺爽的。
而且我测试用的系统是WIN10,稳定性相比之前好了很多。上传的时候不再出现卡死的情况

网友A:
想收一个4S的主板   别的都有  主板坏了  怀旧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收一个4S的主板   别的都有  主板坏了  怀旧不错

淘宝上面有好的4S主板买

网友:
还没用过X果,听说那系统一流,想收台体验一下。:(

楼主:
刚刚给我的旧iPhone换了个新电池,试下手机能不能发帖

网友:
图片比以前清楚很多。

网友:
现在的手机比4S好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主,咱的4S下面的恢复按钮失效了,不知道是否可以修理?:(

网友:
有一4s屏幕就右侧约五分之一触屏好用其他没反应,是啥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