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东拼西凑的那台电脑最后的成果(3MB/张图片直传测试)

楼主(2019-01-05):
老站原贴地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5184
图片原图是3MB/张的,直接上传,测试下清晰度如何。

——————————————————————————————————————————

上次那台电脑改进的地方:把GTX960卖了,卖得430多,也算赚了,加了200块钱换了一张二手自用的 索泰的GTX970,
为什么收GTX970呢,因为9代这个卡并不是甜品卡,功耗大,矿卡的几率几乎无。加上散热系统得体
运行我常玩的游戏,帧数和画质更加稳定些。上次配的电源450W也够带的,不用再换了

后来又重新算了一下花费,预算超了一倍了,600多去了,
哈哈,瞬间自己打自己脸了。不过也没关系,970还是要强大很多,超频后直接跟1060 3G打平手。只是这功耗,额........

上次装的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崩了,用光盘重装了一个正版的win7专业版,
这个盒装的系统序列号已经被我用在另一台电脑上了,
这台电脑安装后序列号是另外买的,没有用软件破解,应该更稳定些

换了显卡,供电的电线比原来多了6PIN,
线只能从侧面走了,SSD硬盘挪了个位置,
放在了底部

前置其实风扇是没什么用的,干脆拆了一个放在散热器后部,
顶部从别的电脑上拆了一个1000转的低速风扇,用于辅助排出机箱内部死角的热量
又不会影响散热器的风道

底部增加 RGB光效灯条,由于线比较乱,这个亮度不至于照的太明显,
正好合适,现在这样子还是挺唬人的

超频后发热是没什么问题的。散热器都压的住
显卡有点大有点重,到时候再考虑用亚克力做个支架顶一下

之前的跑分:

现在的跑分:

这成绩接近 我那台惠普的暗影精灵3 ,主要是内存小了,且不是双通道
,主硬盘也不是M.2 nvme的,副硬盘还是2.5寸的5400转的 小盘性能拉低了不少。

不装显卡准备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个U也是有问题的,没有核显.....不过也无所谓了吧,我给它也配了这么好的显卡
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原图3.6MB。直接上传完后自动压缩到280KB,清晰度一般般吧,效果还过的去

网友A:
CPU散热器那个是猫扇么?我一台电脑加起来就值那个猫扇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散热器那个是猫扇么?我一台电脑加起来就值那个猫扇钱

不是猫头鹰的,只是颜色有点像,实际上是金钱豹,做服务器散热器的那家厂做的,也要100左右,散热效果比玄冰400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主要是扣具是金属的,比较耐用些

网友:
看到猫扇了,好东西啊,死贵死贵的。不过确实好,速度慢风还大,而且不怎么粘灰尘

网友:
金钱豹的散热器做的中规中矩,比市面上乱七八糟的那些牌子好很多。

网友:
感觉新版的图清晰度多好一些。。。:)

网友B:
既然上传后要压缩后显示,那还不如自己压缩好了再上传,一来可以自己控制压缩质量参数比例,二则可以节约上传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既然上传后要压缩后显示,那还不如自己压缩好了再上传,一来可以自己控制压缩质量参数比例,二则可以节约上 ...

目前发现很多bug 又发现一个头像换好了 发帖还是默认头像 重新上传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发现很多bug 又发现一个头像换好了 发帖还是默认头像 重新上传后好了
...

我也发现了一些,比如这个帖子第一张图刚加载完后比例不对,要再刷新一次才恢复6:9的正常比例,其他帖子也见到过类似的。还有就是我另一个拆IPHONE的帖子,图片多了一些,加载超慢,绝对不是我宽带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你评论也提到了

新站比老站的体验还是要好很多咯,以前我要上传那么多图,系统如果刚好是WIN10的话,flash插件一定会崩,然后浏览器卡死,还有就是帖子有人回复,我接不到站内信。

网友:
偶尔看看还行,经常看受不了

网友:
开个帖子等半天

网友:
进来看看,顺便发帖测试一下新论坛,哈哈

网友:
支持新论坛,新年新气象!

网友C:
很费电吧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费电吧五

这电脑峰值功率现在275-280W左右,功耗还是挺大的。主要是后来换的这块GTX970,光它就需要150W。

网友:
火狐 电梯直达功能不起作用@阿睦 刚用360也试试文字多的帖子基本还行,图片多的帖子就只能待在1楼,就像只是刷新了一下。

测试:回车分段也不能吗?
结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