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新旧版网站的一些会员数据都不一样呢,等级不一致

楼主(2019-01-05):
M币、积分、等级都不一致,头像也没同步过来

这是旧版的

这里新版的

还有,旧版的每日打卡怎么迁移到新版上来呀,会不会断呢?

网友A:
除了头像,需要重新上传,其他的会员数据基本都转过来了,M币不同是因为两套程序各自运行,没有同步。
新版网站的会员等级精简为数码1段~数码9段,所以跟老版网站会对不起来,对使用没有影响。
老版网站的打卡签到还继续,新版网站引入新的打卡签到模块。

网友:
何必对勋章、等级这些这么在意:L

网友:
老版论坛可以到「个人中心」签到 http://bbs.mydigit.cn/u.php
我发现旧版导航栏上的「签到」已链接到新论坛的签到页面。

网友:
看来得重新学习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两个独立数据库,现在的只是导入之前老站数据库一些会员参数并不同步,也就是现在是两个独立的站,那边发帖赚的积分m不会再这边体现,反之也是,将来听说要取消那边商城m兑换,只接受新站商城,意思就是现在再在老站发帖赚的m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因为不会再同步过来,就算将来再同步过来,那新站你新赚的积分m又会被覆盖,总之 乱了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头像,需要重新上传,其他的会员数据基本都转过来了,M币不同是因为两套程序各自运行,没有同步。
新版 ...

找不到呀,只有新版的。

网友:
还是我的头像最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呀,只有新版的。

旧版网站打卡在个人中心里:http://bbs.mydigit.cn/u.php

网友:
新版本和旧版本需要穿越时空:lol新版本可以上传自定义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