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奇声老功放,用料不错(QiSheng AV-2200)

楼主(2019-01-06):
这次尽量拍清楚点,不过还是不太专业,目前功放声音偶尔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其他不说,看见那两条【牛】就眼馋。。。;P

网友A:
老品牌的东西还是不错啊!!
另外可以清灰看看!看有没有哪里接触不好的!

楼主:
声音很像接触不好,电位器声音开最大就没事

网友:
奇声的东西还是不错啊!!

网友B:
红宝石电容  很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宝石电容  很好................

堆料,机器特别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品牌的东西还是不错啊!!
另外可以清灰看看!看有没有哪里接触不好的! ...

好多地方都有生锈,除锈后效果不明显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我仿佛看到了佩斯的光头~

网友:
国产机里的杠靶子 还有钟神

网友:
记得这牌子有12个功放管的

网友:
有可能是功放输出延时保护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了

网友:
奇声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很像接触不好,电位器声音开最大就没事

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吧!

网友C:
奇声的功放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声的功放还是不错的

老货不错,中间也出过那种很差的

网友(2019-04-02):
NJM2177A芯片组成的杜比定向逻辑解码电路

网友:
20年前,我是多么想拥有这样一台功放。超大双牛,大水塘电容,音响专用大功率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