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爱浪音箱拆一下看看,这算不算功率虚标

楼主(2019-01-06):
没有分频器,高音串电容,标示80w,高音3w,低音15w,不过音质尚可

网友A:
搞个3300分频器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3300分频器焊上!

据说这种环绕音箱加了分频器声音不一定有提升

网友:
小功率分频器出不了大效果

网友:
无极性电解电容!

网友B:
图一能不能旋转一下再发啊看着眼晕:lol

网友C:
(zhongshang)中山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zhongshang)中山的意思??

中山,美佳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能不能旋转一下再发啊看着眼晕

已经编辑好了

网友D:
s20好像是7.1声道的卫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s20好像是7.1声道的卫星箱

一般是5.1,不过体积不小

网友E:
音箱功率有额定功率、音乐功率和峰值功率。

音乐功率一般是额定功率的3-5倍,(3+15)*5=90W,嗯,80W在音乐功率值内。

网友:
一般专业设备上都使用的是均方根功率来计算和标称它的额定功率,楼主这种家用音箱厂家就玩了个巧80W最多算是音乐峰峰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箱功率有额定功率、音乐功率和峰值功率。

音乐功率一般是额定功率的3-5倍,(3+15)*5=90W,嗯,80W在音 ...

原来还有这种算法,学习了

网友F:
环绕音箱单独使用的话不怎么样,缺低频。用来听收音机可能还凑合。

网友:
以前玩同轴四寸,功率都是150起。。。

网友:
按最大不失真低音脉冲的功率算,就好比脉冲氙灯,脉冲点亮时功率10多千瓦。但一秒五次的闪,平均功率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环绕音箱单独使用的话不怎么样,缺低频。用来听收音机可能还凑合。

确实是,桌面音箱哪种低频好一点有没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