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应对新站老站过度重发一贴【给顺东sd-548b码表加个背光】

楼主(2019-01-06):
想给电摩加个电子表方便看时间,原车仪表电量 里程 速度 等等 都有指示,唯独没有时钟显示,想看个时间都要掏手机看,比较麻烦。于是想加个电子表,去了趟马宝发现没有太合适的电子表 ,不是太贵就是是体积太大 不防水 字太小 等等,反正没太合适的,突然想到自行车码表带时间显示,还有码表功能,用来替代原车相电压传感的模拟码表要准确一些一举两得, 关键是便宜 12块几包邮 ,有基本的防水功能,体积也较小便于安置,于是购入一个。但由于廉价并没有背光功能,为了方便夜间看时间决定增加背光功能。

外观

说明书

底座 有两个电极负责连接干簧管传感器

反面

有四颗螺丝和塑料固定架 拆掉可以方便的安装到电摩仪表盘旁边。

传感器

里面一颗干簧管

反面

拿掉电池盖后 里面一颗扣子电池

两个电极 左面正  右面是传感器信号输入引脚

电池盖

之前用电磨加了个磁铁测试了一下准确性和稳定性,发现这个码表只要转速稍高显示速度就会不稳定乱蹦 误差较大,起初怀疑是干簧管响应问题,于是接线用信号发生器验证一下。
之前反面的两个触电,一个是电池正极 一个是信号输入 ,当磁铁靠近干簧管吸合短接两点,相当于给信号输入一个高电平脉冲,累计脉冲个数经内部和设定轮胎周长计算出速度。
于是引个负极引线,信号发生器接入负极和感应信号输入端,提供一个正向单极方波就可以模拟传感器动作。

连接好 信号发生器

从小到大 发现8hz之内码表测得速度较为准确,且基本上不跳字。

一旦超过10hz 这个码表就会半身不遂乱跳, 已经可以排除干簧管响应和可靠性造成的嫌疑,实际是此码表的采样速度太低,造成高转速无法准确采集信号,存在“丢帧”问题,所以高速读数会一直会跳跃不稳,并且相差很大,
如果应付直径较大周长较长的自行车轮胎,还算能凑合,安装到电摩等直径较小转速较高的轮胎上高速会存在读数不准跳跃的问题,而即便是自行车用,较低转速 仍旧有跳字的问题 但是情况较轻微。

不去管它了,主要是加背光 ,拆开后 这个码表后盖完全是用胶水粘合在一起 所以拆卸较费劲。

后盖

楼下继续。。。。

楼主:
主板很简易 一个晶振  弹簧触点

液晶

两个按键倒是做了简易防水 扣了俩橡胶帽

但是太松垮 无法起到良好的防水作用

于是点了一点704 彻底密封

主板正面 臭油块和几个电容再无其他

锅仔片也用透明胶粘一下防止氧化

一个早期老手机液晶

拆下要漫反板和液晶屏

这个屏的底反光膜是半透半反

码表是全反膜 要改背光就得换底纸  右边码表的屏

揭去码表屏底纸

换上手机屏的半透底纸

粘好后

按尺寸裁好漫反板

放里面比划一下 合适

背光模组底反光纸也裁好  镜面效果

楼下继续。。。。

楼主:
两边贴pet双面胶 特点 透明 强度高 黏度高

揭下双面胶底纸

贴好

找俩白色led

串联焊好

粘到反光底纸上

透明硅胶加固

再加一小条镜面反光纸密封,反射杂光 提高光效 哦 还有贴一层均光膜 忘拍图了,增加光线均匀性。

两片增亮片 一片水平 一片垂直 ,增加亮度 提高背光均匀性。

侧面四周也粘上镜面反光纸,进一步反射杂光提高光效均匀性。

完成后

放入试下,合适。

试下效果,这个是6ma电流下的显示效果,很好。

做个恒流,一颗317l和一颗200欧姆电阻,接成恒流模式 简单有效。 恒流值计算公式 1.25/r
200欧大概是6ma左右 ,电摩有12v供电输出,可以直接使用。

这样连接好,为了将来也许改霍尔传感器 所以把负极接到主板负极 黑线引出,也就是现在12v输入负极和码表负极共地。 led功耗40mw左右 连驱动带led总功耗60mw左右

这里开个孔引出背光供电线

几个位置点704加固

装好主板

502粘好后盖  现在是没点亮背光时的效果 ,和最初全反底纸时效果接近。

点亮背光后的效果,可以看到光线非常的均匀 比马宝家带背光的码表那简陋的效果好不少。
有时间再安装吧, 走时码表靠内部电池供电 ,低功耗。 背光由电摩12v独立提供 开钥匙门就点亮,不分白天黑夜,背光那极微的耗电量可以忽略。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新版网站顶一回

网友A:
时钟电源可以改电摩电瓶供电不: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源可以改电摩电瓶供电不

那图个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源可以改电摩电瓶供电不

不行的。断电后时钟会归零。所以时钟走时必须一直通电。实际上时钟也不怎么耗电的。

网友B:
想看在仪表盘上挖孔后的样子: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在仪表盘上挖孔后的样子

哈哈 这个装于表盘旁边并不挖孔:D

网友C:
新版的m能不能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的m能不能合并?

老哥来了,5号新站导入了旧站一次会员数据,现在两站数据库相互独立,各玩各的,老站现在发帖m不会自动同步到这里,这里的也不会同步到老站,商城现在只认新站数据库,包括m,也就是以后老站发帖赚的m基本上等于冻结款花不出去,所以以后最好来新站发帖,但是那边精华和m币充值可以联系客服转到这里,其他就不带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来了,5号新站导入了旧站一次会员数据,现在两站数据库相互独立,各玩各的,老站现在发帖m不会自动同 ...

m的转账手续费还得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的转账手续费还得交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老版M币没用了?这么说发帖要到新版发了,评分也要去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版M币没用了?这么说发帖要到新版发了,评分也要去新版?

目前应该是这样的,除非以后有变化,但是再导入一次那新站数据就会被覆盖,那新站的m也就没用了~

网友E:
信号发生器不错,求包邮倒贴200~

网友F:
新版有点不太适应,评分后不能直接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版有点不太适应,评分后不能直接跟帖

哈哈 反人类的地方还有很多,伟云兄发个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反人类的地方还有很多,伟云兄发个帖子就知道了

头像改了没有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发生器不错,求包邮倒贴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