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说说新站发帖体验和不足

楼主(2019-01-06):
说下发帖感受,刚才发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编辑了好久,主要是被网站防火墙拦截数次,封我ip,告诉我你请求太频繁让我歇会再来,我就是来发帖的你tm让我歇会儿再来是几个意思:@ 本想着换html5了 并且传图不限数了,想一层发传全部图片 可全选图片后一直给我转圈,等呀等的还是没完没了的转:L 于是刷新重新传 出个大膏药告我你被墙了,让我歇会,无奈重启路由换ip  ,又行了,于是又想传图,告我上回有草稿要回复吗?一琢磨那就恢复吧,出来两次半残的不完整上传的图片,不能用啊 乱七八糟的,于是删 竟然没个全选删除啥的,那好吧 一个一个删 ,删没几个突然卡死 然后不得不刷新 又尼'马出个大膏药 又被网站防火墙墙了xxxxxx   无奈再次重启路由器换ip  又可以了,这回不敢恢复数据了  重新上传 问题又来了 你传20张图片 它不像以前一样给你按文件名从小到大排序,而是按它压缩后的文件名排序,结果就是你上传后的图片混乱的堆在那里,也没个排序功能,你不得不一个一个的在里面挑  卧'槽 你不如要我命得了:@:@  然后呢 你艰苦的挑着图片 鼠标点一个图插入帖子 ,然后下一个 ,问题又来了 原来插一个直接回车就换到下一行继续插入,这个不行 你直接回车图片不会折行 它给你并排着 横着走  你不得不再去用鼠标在上一张图片旁边点一下再回车去折行,然后再插入:@:@:@:@:@
你'妹的这是在发帖还是在找虐::funk: 好不容易发完贴 发现默认字体又太小了 还得挨个的去放大 ,然后就是卡顿的加载速度,不要以为你的图片比老站清晰了,那不存在的,老站要求压缩后上传图片,新站上传时自动压缩,那个更好 也许对手机比较友好,省的压缩了,实际手机压图软件大把。自己压缩质量参数听自己的想怎么压怎么压,网站压缩参数质量不受控制,我不信能比自己压的质量好。你不压缩网站帮你压缩并不是原图上传,还浪费大把上传时间,那好吧你压缩后再上传 嗯 网站又帮你压一遍 ,结果就是质量更差。最终 你压也不是 不压也不是:Q 所以说比老站图片清晰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原图上传 ,那你考虑服务器和你流量的和加载时间的感受了吗。然后一切完成后开始浏览问题又来了,原来鼠标悬停在图片上图片信息框向下弹出,基本不影响浏览,而新版它向上弹出,整把文字注解给档上,脑'残的设置 ,你不得不移开鼠躲着图片 不然就档你,总之目前新站的体验是糟糕的,希望工作人员改进。

网友A:
因为网站还是托管在电信机房,可能其他运营商接入的宽带会慢一些。
关于图片上传,如果访问慢,就自己电脑上先调图片再上传,一次建议不要超过10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网站还是托管在电信机房,可能其他运营商接入的宽带会慢一些。
关于图片上传,如果访问慢,就自己电脑 ...

关键同样大小的图片放在老站加载已经就够慢的了,但是算是习惯了忍忍还能接受,新站把我已经压缩到200k的图片又压到70 80k,然而加载速度比老站还慢。一次上传10张 与20张倒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上传后的图片它不按照我原来图片的顺序排序,而是乱成一坨,一个一个再找我相信发骚兄能体会这个心情吧,建议压缩约否有个脚本去识别,小于300k不自动压缩直接上传,大于再启动压缩,能不能搞得智能一些啊 21世纪了

网友:
防火墙已经进行了微调;
图片缓加载确实会使网速慢的电脑体验更差,需要等待时间来打开图片。但是对降低服务器带宽效果也明显,特别是1个帖子上百张图片的情况。

网友B:
我对新版体验没你这么糟糕,但发贴上传图片时顺序错乱也感到很烦扰,明明标好顺序,上传后都打乱的,难道要一张张传。。。

网友:
看来我暂时不要在这新网站发帖子了,

网友C:
图片上传会乱序是真的,我的10张测试图片00.png ~  上传后就变成了这个顺序。
怀疑是多张图片并发上传,哪张先完成哪张就排前面,随缘排序。

我不喜欢这样的排序,上传图片按文件名字典序排列才是群众喜欢的顺序。
如果拆机图片数量上几十张,从缩略图识别出哪张是哪张很有挑战性。

上传图片的动画我也不喜欢,整个页面黑漆漆的,分不清是上传中还是网络故障了。
能否改成图片列表的形式,每张图片屁股后方带一个进度条,显示上传进度。
上传成功显示绿色。
上传失败显示红色,失败了可以单独一键重传。

网友:
还有这边的发帖顺序最新和那边的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传会乱序是真的,我的10张测试图片00.png ~  上传后就变成了这个顺序。
怀疑是多张 ...

哈哈这个叫乱序排列,不加个排序功能以后发帖得被虐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新版体验没你这么糟糕,但发贴上传图片时顺序错乱也感到很烦扰,明明标好顺序,上传后都打乱的,难道要 ...

没辙 暂时无解~

网友:
这个我倒是还没有注意到呢!我是一张一张上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对新版体验没你这么糟糕,但发贴上传图片时顺序错乱也感到很烦扰,明明标好顺序,上传后都打乱的,难道要 ...

深有同感,图片顺序全乱了,明明已经提前自己压缩好安顺序数字命名的

网友E:
我上次给兄弟你那帖子加了个“专家”
自己被扣除了一个
今天还没有了打赏额度。。。新版一时间还没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有同感,图片顺序全乱了,明明已经提前自己压缩好安顺序数字命名的

不光是这样,之前传的图如果没使用,刷新重新发帖时会问你继续使用或者删除,你选删除  然而一刷新却并没有删除,也就是删不了,咋办 必须点使用 然后手动一张张的删 然后还得点下确认 要不还是删不掉,总之discuz并不比phpwind bug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给兄弟你那帖子加了个“专家”
自己被扣除了一个
今天还没有了打赏额度。。。新版一时间还没太适应

哦 这个bug已经解决了,让老哥破费了 我现在给你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这个bug已经解决了,让老哥破费了 我现在给你补上

不是这个意思啊
只是对于新版我不太明白
还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个意思啊
只是对于新版我不太明白
还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哈哈 明白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光是这样,之前传的图如果没使用,刷新重新发帖时会问你继续使用或者删除,你选删除  然而一刷新却并没 ...

看来还得继续调试,嘿嘿,数码之家气氛好,大家都活跃献言献策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个意思啊
只是对于新版我不太明白
还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昨天我中午时看也是只有30额度,后来不知为何,又变了60。
今日现在才有空上来看看,有100额度了,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中午时看也是只有30额度,后来不知为何,又变了60。
今日现在才有空上来看看,有100额度了,不清楚 ...

对此,睦版有明确答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