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产CORONA NANO refre空气加湿器改装

楼主(2019-01-06):
 最近帮朋友改装一台日系加湿器,输入电压为AC110V,国内电压是220VAC,因电压匹配问题影响使用。考虑更改输入电源。下面上拆机与更改过程图片。抛开其他因素不说,日产的电器在做工用料方面的确不错。产品是NANO refre,网上搜了下,2000左右的售价。这是网上的产品宣传图片。

拔掉电源线后,将主机背面螺丝拧掉,上下壳可拆卸,需要用大力气才能折掉上下壳,锁扣结构设计得蛮不错。

内部图,电路板,电机,水箱等。

壳体内空间有限,最开始考虑将电源输入部分的电容更换为耐压值400V的电解,但电路板背面有个单片机控制电路,有几部分的IC网上查找不到对应型号,不改贸然更换。
后面网上淘了块4000W功能的可控硅调压板:

将主机的电源输入线拧到调压板的IN端(电源输入端),OUT端接加湿器电路板上的L IN(电源输入端),接通220V家用电后,开机无反应。
估计是主板某部分电源工作不正常。用可控硅调压的方法看来不可取。只好仔细测量了机身内部空间,考虑加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了,
淘宝上搜索了一下,最后找了家不错的变压器厂家,
定制的变压器如下:

剩下就是接线,固定。
变压器尺寸刚刚好,功率为600W,输入220VAC,可接家用电源,输出是110VAC,匹配加湿器主控板的电源输入要求。
接线完成后,用塑胶扎带固定好变压器,并在四周打热熔胶固定。

最后在变压器与电机之间垫了块比较硬的EVA泡棉,防止晃动影响电机工作。

电源更改基本完成。就看开机使用了。

将上下壳与背壳依次装好,水箱加满水,接能220V电源,

主机正面电源指示灯红灯亮,显示电源接入正常,

至此完成,工作正常,面板的功能按键指示灯均正常。
主机正常工作。
看来国外使用110V的家电产品,最好是接变压器,将电压做转换后再使用,注意功率与安装尺寸的匹配就行了。如果机器内部空间不够,可以考虑外接电压转换器。也比较方便
欢迎电子爱好者交流维修改装体验。

网友A:
只看到一张局部外观图

这样改装会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B:
看不到图,其实买个110v变压器不就好了,没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一张局部外观图

这样改装会有安全隐患吗?

不知道,传了有8张图,只显示一张。等会我再传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其实买个110v变压器不就好了,没那么复杂。

是的,最后是用一个220-110V的环形变压器装在机器内部的。外置的那种不方便,朋友主要是担心接外置的,要是家人不小心,没接上外置转换器,直接接220电压,会烧坏电路板。有空多交流。

网友:
创意不错,这样确实可防110v误插220v而损坏,又不占地方。

网友:
这加湿器用个十几年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