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越野汽车led 大灯不亮了?

楼主(2019-01-06):
越野汽车的前大灯,不亮了。大神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些是草帽灯珠?这个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汽车大灯啊,都不需要散热的

网友B:
先检查限流线圈是否好,然后用3V的电源挨个检查灯珠,如果是串联型的,有一个烧掉就全部不亮了。

网友C:
这个汽车大灯高大上啊。。。。。;P;P;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草帽灯珠?这个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汽车大灯啊,都不需要散热的

有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限流线圈是否好,然后用3V的电源挨个检查灯珠,如果是串联型的,有一个烧掉就全部不亮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真要是恶劣天气还不如卤素灯泡

网友:
这个大灯看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灯板中间有个6脚的PWM芯片掉了

网友:
估计某个灯珠坏了,电路板上电容左边那些像头发一样铜丝不短路吗?

网友:
车内灯吧,这当大灯用是让别人看见你而不是照别人用的

网友:
估计这个大灯外壳应该漂亮,一般是起到装饰作用的,依靠这个照明,只能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汽车大灯高大上啊。。。。。;P;P;P;P

想看车了吗?

网友(2019-02-11):
这也能当大灯用?这几颗小灯珠当个阅读灯还差不多!!

网友(2024-04-03):
后面的书不错呀,看起来,,,,,四个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