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索尼DCR-TRV50E磁带摄像机上的取景器

楼主(2019-01-06):
这个取景器拆自索尼DCR-TRV50E磁带摄像机,上月中旬得了这台摄像机后准备好好把它全部拆散了。没想懒癌发作,一直拖到今天网站新版都上线了才开始拆其中的一个部件——取景器。
看老版中的拆机帖子:完整拆解一部索尼DCR-TRV50E磁带摄像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4511
显示屏组件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4

磁带机太复杂了,各功能部件都是模块化的

用各色的软排线进行连接

仰角角度调节

拉伸至最外侧

最内侧

2粒螺丝将取景器主体固定在金属滑轨

取下要注意排线

上壳盖与橡胶眼罩,外侧目镜组合在一起

目镜

底壳上的调节扳手为屈光度调节

近视的用户使用前先转动这个扳手至图像清晰,看看原理

扳手的转动,推动内侧透镜前后移动,调节到最后位置

调节到最前位置

实际结构很简单,内侧透镜固定在一个滑动框上。滑动框上的小圆柱受调节扳手上凸轮的挤压向外滑动。弹簧又能把它拉回

拆去滑动框

透镜还是挺大的

内部这个部件上盖板也是2螺丝固定

这里面还是有透镜,是块凹透镜

后面带片薄薄的灰色的滤片

这才能看到显示图像的液晶屏

脱开排线仔细看

小小的部件还挺复杂,又是卡扣

年头长久了,拆得算小心了。但一侧的塑料卡扣还是断裂

取下最后方的LED背光

单个LED灯珠,白色塑料聚光灯罩

控制LED灯珠电流的电路

背光电路整体

灯罩材质不错,很有韧性

组好在一起时,四周都留有缝隙。为LED灯珠留的气道

背光与显示屏之间有均光板

白色的应该是均光板,银色的应该是过滤热量的

最内部核心的LCD显示屏

也是个能替换的独立部件,排线连接

11mm*8mm

厚度很薄,但应该不简单。

好多层叠加一起的

恢复时,发现了设计者的好多小心思。如:透镜2侧的卡槽,大小不一。工人组装时绝对不会装反

金属滑轨是上下铆合的,我就不破坏了。结构看外观基本能看懂

网友:
很精密,早期的取景器是阴极射线管的

网友:
结构还是很精密的~

网友:
这玩意偶一直觉得是机电一体化典范

网友:
我手边有个TRV-60E:D

网友:
我手边刚好有一台TRV-60E:D

网友A:
若能接电路显示电视图像还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能接电路显示电视图像还有点意思。

这要显示图像需要接的电路可能太复杂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高级货

网友:
SONY取景器还是很精密的

网友:
楼主强大!给咱拆,肯定会拆成塑料片片。。。

网友:
要是crt的就更好玩了

网友B:
索尼玩电子取景器玩得最6

网友(2019-06-10):
引用 网友B:
索尼玩电子取景器玩得最6

感光片也是,经常被佳能尼康松下GoPro等买断,导致很多手机只能用三星和镁光等感光片,不过效果不比索尼差,性价比略高于索尼。

网友:
这个应该是LCD的,更早的是应激性管的。

网友(2023-02-14):
可惜老论坛没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