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汽车导航常用的外接式gps导航天线

楼主(2019-01-06):
一个常见的外接式GPS天线,不知道哪来的,拆

底下是3m的泡沫胶

撕掉离形纸

把泡沫抠开  这个不带磁铁  有些是有装磁铁的,可以吸在铁质表面

撬开

取出天线主体

焊下背面的屏蔽罩

再拆下陶瓷天线

放大器电路是两级放大 用了两个芯片

芯片型号  AT2659    低噪声 RF 放大器

还有一个滤波器 字太小看不清楚

板号

详细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cd918f884793daef5ef7ba0d4a7302768e996fe7.html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優秀文章,看来这朋友节约习惯了

网友A:
这个ic资料和实物管脚似乎对不上,供电和输出共用一根屏蔽线,电源输入通过l2电感实现高频扼流避免输出信号过度衰减,但是应该还是不如独立馈线供电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资料和实物管脚似乎对不上,供电和输出共用一根屏蔽线,电源输入通过l2电感实现高频扼流避免输出信号 ...

ic资料上的图是典型应用图,没有把供电部分画进去,实际直流电是用电感分离,1.575Ghz信号用电容耦合,市场上99.99%这种产品都是同轴供电,包括国际大牌的汽车的内置导航天线也是同轴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ic资料上的图是典型应用图,没有把供电部分画进去,实际直流电是用电感分离,1.575Ghz信号用电容耦合,市 ...

我的意思是你的这块板子上的这两颗ic的管脚排列和原理图对不上,手机看不太清你看下线路对比一下是否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ic资料上的图是典型应用图,没有把供电部分画进去,实际直流电是用电感分离,1.575Ghz信号用电容耦合,市 ...

另外同轴供电是一定会影响信号的,虽然厂家都这么做,但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只不过对成本有利, 从ic厂家的典型应用电路里就可以看出并没有类似推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