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本田缤智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更换图解

楼主(2019-01-06):
前段时间到4S店保养,店员说滤芯需要更换了,4S店里费用比较高,还是回来自己换吧。京东有广汽本田官方店,滤芯的价格也就是比副厂的贵了不到20块。放心一点,还是用原厂的吧(京东自营购买空气滤/空调格,或者选博世款空气滤/空调滤,便宜不少)上午下单,下午就收到货了。

塑料袋外包装很简单

副驾驶手套箱

打开手套箱,双手抓住两侧往中间压,即可打开手套箱

左侧的限位杆,往下压(如下图)

这个钩子打开,就可以放下手套箱了

取下空调滤芯的盖子

箭头向下指示的空气流动方向

抽出滤芯

一黑一白,与新滤芯对比

插入新的滤芯

卡上盖子

复原,空调滤芯就换好了。

下面继续更换发动机空气滤芯

打开引擎盖

空气滤清器所在位置

如下图所示,打开4个卡扣

卸下盖子

把盖子放一边

取出旧的滤芯

发现角落有几颗异物

原来是泡沫球颗粒

新旧滤芯对比

挺脏的,为了发动机寿命,还是要定期换比较好

装好新的滤芯

装回,扣好4个卡扣,完工

地球梦发动机

换下来的空调滤和空气滤

end

网友A:
楼主这个空调滤芯不是带活性炭成份 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空调滤芯不是带活性炭成份 的吧

不像,你看空调滤芯的侧面是白色的,之前4S店保养时机修工还问我是不是长期开外循环,我是习惯开外循环的。

网友B:
空气滤芯居然不带油的,原厂是带滤油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滤芯居然不带油的,原厂是带滤油的哦。

空气滤芯带油,从塑料袋里拆出来时油腻腻的

网友C:
咦 和我的飞度发动机舱布局一模一样哈哈哈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咦 和我的飞度发动机舱布局一模一样哈哈哈嗝

记得这个滤芯也是通用的

网友D:
上次高速路上开外循环,遇到前面大客车排放排泄物,现在换了空调滤芯感觉还有一股异味,请问下该如何清除掉?

网友E:
你这是1.5的排量啊,看空气滤芯不同
我的1.8L在京东上面买的,空调和空气滤总共花了136元,行驶了18000KM,看滤芯有点脏也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次高速路上开外循环,遇到前面大客车排放排泄物,现在换了空调滤芯感觉还有一股异味,请问下该如何清除掉 ...

清洗风道啊,不是有清洗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洗风道啊,不是有清洗剂吗

不知道进风口在哪里,好像是要拆开进风口,从进风口喷清洗剂进去清洗冷凝器?大哥有清洗过的出过教程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1.5的排量啊,看空气滤芯不同
我的1.8L在京东上面买的,空调和空气滤总共花了136元,行驶了18000KM, ...

我的也是1.8为啥你买的那么便宜,难道我选错了?空滤106、空调滤7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1.8为啥你买的那么便宜,难道我选错了?空滤106、空调滤76

广汽本田(HONDA)原厂空气滤清器/空气滤芯/空滤 空气格 ,

马勒(MAHLE)空调滤清器LA709(新飞度(09年之后)
有优惠好像是8.8还是9折,总共是136.4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 和我的飞度发动机舱布局一模一样哈哈哈嗝

本来就是拉皮的飞度

网友F:
都那么贵么?我辣馒头,空调滤芯9.9两个河北的,隔几个月开始慢慢有味道了换一次,原厂的时间长了也是这样的酸味,据说是活性炭失效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那么贵么?我辣馒头,空调滤芯9.9两个河北的,隔几个月开始慢慢有味道了换一次,原厂的时间长了也是这样 ...

那是细菌等微生物发酵的味道。驾驶习惯不好,快到目的地前几分钟关闭压缩机,吹干管道,可以减少空调异味。
另外特别便宜的滤芯空气流量不行,还是要买大一点牌子的。

网友(2019-02-18):
不用拆螺丝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