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详拆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球形的微型投影仪BP0101S)

楼主(2019-01-07):
在老站发过,可能时间不对,没几个回复,这里重新发一下凑凑热闹

前言
※前情回顾:
  前些时候,逛论坛,正好看到有坛友(寂寞留人醉)捡到一个故障投影,玩不转准备赠送,看到此等宝物眼前一亮,于是一激动,就收来了。
投影型号:小帅天幕投影机;BP0101S(高);I SEEMINI V3.0
帖子链接:捡到一个投影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5482&page=1

※感谢:
  感谢坛友寂寞留人醉送来的榴莲包,一个投影,一个电源适配器。

※开箱预览:

※投影参数介绍

   亮度只适合晚上看,白天不拉厚窗帘看不清,电池续航2小时左右,喇叭音质还算不错,菱形像素看电影可以,但不适合看文字,无外接视频输入接口,支持无线投屏,电动对焦(非自动),无梯形矫正,只能人工校正,投影限制比较大【关于梯形校正,建议是能人工对正的情况下不要进行梯形校正,校正损失的是物理分辨率和全局的清晰度及亮度的偏差】

※备注:
  本贴主要为拆机欣赏,故障很简单,仅占用少量篇幅。配角电源适配器不做任何拆解分析。
因年关将至,事情比较多,搞得匆忙,部分检测图等没有拍摄,还有部分拆解图可能没拍清楚,个别小ic没用放大图和解说,少量图片来自网络其他帖子等途径,见谅。

正文
※故障检测与维修
  坛友描述故障为开机过程中断电,于是我就首先就是怀疑电池问题,收到后直接尝试充电,刚开始几十秒左右,usb表的电流显示为0.08A,表明部分电路已开始工作,但电池未进入正常充电状态。原计划充30分钟看能否冲的进去,结果只等了不到一分钟就开始充电了,充电电流上升至1.41A,好兆头!

     1.4A充了十几分钟,估计电池差不多可以支撑开机了,于是开机,可是机器上没按键,怎么开呢?此时,就要邀请出某牌手机的某遥控软件,找到海尔投影仪的选项,选择对应遥控后成功开机。
  等等!!!开机后显示的画面怎么这个样子呢?
  看到满屏的大量的雪花点,以为是DMD芯片损坏了,但再仔细看了看,发现画面很稳定,不论如何尝试切换投影的画面,画面均无任何变化,这与DMD损坏的现象有些不同,不可能所有的DMD显示单元都损坏,这么大量的雪花点也不可能没有一个抖动的。分析到这里,便又燃起了希望,可能电路问题,有能修好的希望!!!
  故障已解决,故障原因是连接DMD芯片的排线松动,数据无法传入DMD造成的,但仍有小问题,就是右侧有约十分之一的部分无论如何让调整总有点模糊
  排线应该是在投影运行的时候发生的松动,造成DMD的部分微镜片没有复位,形成了DMD损坏的假象。机器的散热片是由一个弹片压在led的背面的,也发生了松动现象。于是判断投影是摔坏后丢弃的(毕竟是球形的,容易滚动。至于电池没电,可能是这投影的关机步骤比较复杂,摔坏显示后,无法看到操作提示,无法关机造成的电池耗尽,又放置了一段时间,造成的彻底没电)

※拆机
先看下刚扒下上衣的图
卸下最上层的遥控部分,可以看到,遥控的红外接收管以及调焦电机的接口和一排控制接口。对应外壳上的类似热释电的传感部分,由泡沫海绵支撑,也没有预留相关传感器的接口,是假的!调焦电机是减速电机。
    遥控部分的背面,是一颗WT51F104单片机和N个三极管等原件组成。主板到控制板有7根线相连,由于是多层板,就不过多的耗费时间跑电路研究功能了。
  投影主板上的元件:晶晨M806CPU;海力士8GBemmc存储芯片;海力士的单片512MBDDR3运存;德州仪器的电源IC;瑞县超低功耗双声道音频编解码器;AP6330无线模块
  参数解析:①晶晨M806,四核1.5GHZA5架构处理器,28NM工艺,不支持HDMIMali-4504GPU,该处理器能找到的资料较少。
②海力士8GBemmc,型号h26m41103hpr,内部为MLC,版本为EMMC5.0

③海力士的单片512MBDDR3运存,型号H5TQ4G63AFR16位,VDD=1.35V & VDDQ=1.35V8 Banks 2nd,频率DDR3-1600 11-11-11
④德州仪器的电源IC,型号bq24296M,具有窄范围VDC电源路径管理和可调电压USB OTGI2C控制3A单节电池的USB充电器
⑤瑞县超低功耗双声道音频编解码器
AP6330无线模块,为博通BCM4330主控,基于低成本、低功耗、符合IEEE 802.11 a/b/g/n国际标准设计的模组。可兼容不同厂商的802.11a/b/g/n无线AP网络接入点,且在802.11n模式下单一个流的上限速度为72.2mbps,包括2.4GHz/5GHz双模式的WLAN选择。该模块提供了WiFi SDIO V2.0接口),蓝牙4.0UART/PCM),FM相应的接口。
  投影光机小板上的元件:dlp核心芯片;缓存芯片;参数存储器;单片机;BQE321;背面一个看不清的IC

  参数解析:①dlp核心芯片,型号DPP2607,根据资料显示,最大应该只能支持到853*480分辨率的DMD芯片,支持3种输入信号格式
缓存芯片,用于缓冲图像数据,型号W948D6FBHX5E,品牌华邦,LPDDR SDRAM32MB大小,16位,频率200MHz
③参数存储器,用于存储光机模块的配置信息,同样是华邦的,型号25Q16GVSIspi存储器,2MB大小
BQE321,应该是电源IC,暂时没找到资料

⑤背面一个看不清的IC,应该是led驱动芯片,原谅我实在是看不起楚上面的型号
  光机部分欣赏,光路部分就不详拆了,拆了进灰就残废了,但此处有相同原理的其他模块的拆机,内部结构是一样的。微型投影仪投影模块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8767
DMD简单介绍:
  是光开关的一种,利用旋转反射镜实现光开关的开合,开闭时间稍长,为微秒量级。作用过程十分简单,光从光纤中出来,射向DMD的反射镜片,DMD打开的时候,光可经过对称光路进入到另一端光纤;当DMD关闭的时候,即DMD的反射镜产生一个小的旋转,光经过反射后,无法进入对称的另一端,也就达到了光开关关闭的效果。
      DMD(数字微镜器件)是一种由多个高速数字式光反射开光组成的阵列。DMD是由许多小型铝制反射镜面构成的,镜片的多少由显示分辨率决定,一个小镜片对应一个像素。相对于TFT-LCD(液晶)的透射率低,对比度小,DMD的反射率高,对比度大。将物体成像于DMD器件上,通过DMD器件的像素级可控特性及其高速的翻转频率,再将每个像点依次扫描到探测器上,实现白天对可见光条件下物体的高速被动式点扫描成像。加入适当光源还可实现主动式扫描成像。
      DLP产品采用的DLP技术原理简介:每一个DLP 芯片组的核心都有一个高反射铝微镜阵列,即数字微镜器件 (DMD)DMD 是一种电子输入、光学输出的微机电系统 (MEMS),开发人员可借助该系统执行高速、高效及可靠的空间光调制。采用TI 成熟的半导体生产技术,每一个 DMD 都含有最多 200 万个独立控制的微镜(构建于相应的 CMOS 存储单元上)。在运行期间,DMD 控制器为每个基本存储单元加载一个“1”或一个“0”。接下来会施加镜像复位脉冲,这会引起每个微镜静电偏离大约一个铰链,从而达到相应的 +/-12°状态。由于会受到两个弹簧顶针的阻力而物理停止,这两个有效状态的偏离角度是可重复的。在投影系统中,+12°状态对应“开”像素,-12°状态对应“关”像素。通过对每个镜片的开/关占空比进行编程来创建灰度图形,并且可以多路复用多个光源以创建 RGB 全彩图像。

  更多具体详细的介绍请移步至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DLP
  电池,由两片软包锂电池并联组成,电池的参数有些混乱,DSPL不知道哪个厂的电池,单片电池的大小是605063,可后面的规格,却是两节电池的总容量(容量两节大约4200左右实测)。又或者是我不了解电池参数的标注规格?
   复位开关是投影出问题时用的,这里采用的复位方案是断开电池供电,所以,这个投影预留的复位孔只能用做强制断电用途

投影效果图

楼主:
新版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网友:
高手~涨知识了

网友:
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真的不错

网友:
看着最后效果一般性,还是你拍的照片不行

网友:
圆球形外观,应该有个底座吧,不然怎么固定?

网友:
这个形状挺好看的

网友:
效果一般般啊,不过有玩的也不错

网友:
[影像] 详拆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球形的微型投影仪BP0101S) [

网友:
安卓4.2的系统还行

网友:
谢谢分享  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

网友:
投影机,我还是喜欢专业的。

网友:
效果一般般

网友:
拆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

网友:
高级玩具效果一般,投影机还是要专业的。

网友:
详拆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

网友:
: 详拆海尔小帅系列型投影仪

网友:
效果一般,如果价格不贵也考虑玩玩.

网友:
是高手总是技不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