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这帮奸商,想方设法让你多掏钱

楼主(2019-01-07):
想找个 支持ipv6的无线路由,价位300以内,要全新。

网上查到,曾经有用 dlink dir-822 跟工程师要了固件之后可以的,遂去骚扰 dlink京东客服,询问 dir-823g的支持情况。
客服联系了技术后告知,只有三个型号支持ipv6,都比 dir-823g 价位高。

又想起来,现在新出的路由都开始玩内置,
把flash和ram放片内,断掉用户自己改装的可能性,以此促使用户选择价格更高的产品,
这帮奸商!

楼主:
原来,不声不响地改版这种事儿,
连 NETGEAR 也会干的。。。

网友A:
斐讯都支持ipv6呀!这又不是什么新玩意

网友:
匪讯K2P,刷的潘多拉,支持ipv6。

楼主:
前些天刚刚退了一个 荣耀路由X2,
也说是支持ipv6,结果呢,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斐讯都支持ipv6呀!这又不是什么新玩意

目前恐怕也就只有那些能刷openwrt的,
或者类似的能刷第三方固件的,
能完整支持ipv6了

网友:
把玩的东东越来越少

网友:
只要是高通处理器,天空网络芯片RAM 和每根天线(2.4G5G)独立功放最重要。其他的么基本上都是奸商忽悠

网友B:
7621刷啪嗒就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1刷啪嗒就支持啊。

吧嗒。。。
我的下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吧嗒。。。
我的下巴。。。

 是啪嗒

网友(2019-02-21):
买路由,买的不是硬件,是买软件

软硬件分开买的话,接受吗?
用授权码来开各种功能,接受吗?

厂家养的技术也是要有产出的

网友:
35买的升腾的终端机做软路由,k2p做ap,我很满足。

网友:
dlink本来就很渣好吧,干嘛买dlink
现在7621路由器又不贵,刷个固件什么都支持

网友:
越做越精简,价格越来越高,可玩性越来越低

网友:
貌似还要光猫支持才行,我的TP GP110+婓讯K2P刷老毛子支持IPv6。而一些使用运营商光猫的客户,购买刷机后的K2P开启IPv6后无法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