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有史以来-烧得无比惨烈的电动车充电器48V2.5A

楼主(2019-01-07):
同事的充电器,说插电炸了,声音很大,味道很浓。
拿过来看看,二话不说,开拆。
两颗三角防拆螺丝,开盖果然烧得惨烈,
还有东西掉出来,原来是电容器炸飞的外壳!!!

八脚芯片烧得渣渣都鼓起来了

初级电容还没有鼓起来

芯片上的字肯定是看不清了,只有尾数8隐约可见

这种充电器我是不会去修的,浪费时间,买一个9.9包邮,换芯片都不值这些手工费的。

板子背面看起来没事,其实也有事,几处打火

风扇里面有头发,是不是这个原因

最开始以为炸的是3842芯片,结果不是,好好的在板子上,MOS旁边

电容器炸飞,里面的纸浆全飞了,糊的到处都是,太恶心了

修是不可能修的了,拆件吧
芯片拆下来就碎了,电容器金属铝外壳已经融化变形了
另一个涤纶电容也熏黑了
纸浆清理出来一大坨
可以看到pcb板子也碳化了,真心没必要修了

太惨了

继续拆次级的电路,有个无字芯片,可能是三段充控制芯片,跟西普尔的走线一致。

继续拆变压器,空心针大法

变压器也过热了,引线绝缘胶明显融化

确实是48V20AH的变压器,倒是没有虚标

拆掉光耦,基本上低压部分拆完了

拆掉mos散热器引脚

这个快恢复二极管也碳化成渣渣了

真惨烈

拆到这里板子基本上拆完了,剩下的卖个关子,有用

新版第一帖,多多支持哟~

楼主:
新版发帖确实图片顺序乱了,调了半天,唉

网友A:
这充电器经历了什么恐怖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经历了什么恐怖事件

我也母鸡,lm358烧成碳渣也是够惨烈的

网友B:
事故太惨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故太惨烈了~

我猜是短路了,而且是次级16v那路短路了,把358,电容,二极管都烧了。

网友C:
电源内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内部短路。

真惨,沦为拆件货哈哈哈,换做别人估计直接扔垃圾桶里咯

网友:
壮烈牺牲~

网友D:
各位都是大神,都知道咋回事,小白只能凑个热闹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都是大神,都知道咋回事,小白只能凑个热闹了,学习

哈哈哈哈,楼上的大神多,俺是小白瞎折腾

网友E:
炸掉的那个电容旁边好像还有一个电容鼓包了,楼主可能木有注意到。

网友:
炸掉的电容旁边那个63V的电容也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掉的那个电容旁边好像还有一个电容鼓包了,楼主可能木有注意到。

是的,鼓包了,已经扔掉了哈哈哈

楼主:
报废电动车充电器板子改384X测试板-研究X芯片代换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

后续的研究发了新帖哈

网友F:
这充电器有三颗八脚芯片啊,炸掉的是颗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充电器有三颗八脚芯片啊,炸掉的是颗什么芯片?

炸掉的是lm358.后续实验证明3842完好,至于无字的那颗估计没事,回头我研究一下三段转灯浮充定时无字八脚芯片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炸掉的是lm358.后续实验证明3842完好,至于无字的那颗估计没事,回头我研究一下三段转灯浮充定时无字八脚 ...

LM358怎么会炸成这样呢低电压小电流的I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358怎么会炸成这样呢低电压小电流的IC啊

母鸡啊,芯片尾数隐约能看到8字,根据实际电路图判断是一个双运放芯片恒流用,无字的转灯+浮充。真的太惨了,次级的二极管也烧碳化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进水了吧? 次级短路,导致电容爆掉,LM358壮烈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