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一下三星手机的刷机

楼主(2019-01-07):
上面第三行泻有三星官方,是不是未解锁的意思,刷机失败啊

网友A:
三星刷机很简单,用odin3线刷工具分分钟搞定

网友B:
这古懂没事刷什么机啊。救砖?一楼说的没错,odin就行。如果失败有可能是电脑问题换一台就是。我以前有台电脑死活刷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刷机很简单,用odin3线刷工具分分钟搞定

我就是使用ODIN刷的,五件套。结果 fai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使用ODIN刷的,五件套。结果 fail了

换rom包继续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古懂没事刷什么机啊。救砖?一楼说的没错,odin就行。如果失败有可能是电脑问题换一台就是。我以前有台电 ...

对啊,我就是想刷好啊。能冲电进去,也可以去到刷机模式,就是刷不好不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我就是想刷好啊。能冲电进去,也可以去到刷机模式,就是刷不好不爽啊 ...

当时我用技嘉主板换了各种rom死活刷不过,我以为三星限死了,所以死心了
技嘉挂了为省事淘了块同芯片组的,连系统都没换直接用,没想到一次就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用技嘉主板换了各种rom死活刷不过,我以为三星限死了,所以死心了
技嘉挂了为省事淘了块同芯片组的 ...

我换电脑,还是到图这里刷不下去。换5件套,一体包固件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电脑,还是到图这里刷不下去。换5件套,一体包固件都是这样

http://bbs.gfan.com/android-7870136-1-1.html

手机是9220国行版,用odin3,版本更换过很多个。电脑都换过,别说接口和线还有系统了。9220版本也换过。始终找不到办法。把论坛里面可以用的办法都试过了。没用。刷机还是显示SetupConnection..或者另外一种提示。
现在按照我发现的这个办法,黑,还真一刷一个准。在也不出现刷机不成功的提示了。
方法就是:
还是用那音量下+主页键+电源键同时按下去。。当第一个警告的标志出来后,这三个键都不要松手。在等几秒,会看见屏幕又黑掉了,然后几秒钟又出现同样的警告界面。这样就可以松手了,然后再按音量上键。。这才是真的挖矿模式,随便怎么刷了,一次成功。。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gfan.com/android-7870136-1-1.html

手机是9220国行版,用odin3,版本更换过很多个。电脑都换 ...

可刷了,但是不启动
有几种刷机包,五件套刷完在手机端写文件开头就停止了。刷一体包是在最后工具条停止了

是可刷了

是可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刷了,但是不启动
有几种刷机包,五件套刷完在手机端写文件开头就停止了。刷一体包是在最后工具条停止了 ...

刷完,不要启动!

双清再启动,好多是因为下载ROM国行/水机的问题。

硬件是一样的,固件还分双卡单卡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刷了,但是不启动
有几种刷机包,五件套刷完在手机端写文件开头就停止了。刷一体包是在最后工具条停止了 ...

不要用这个一体包刷,再找找那种五个小文件的包来刷刷看。我以前的9508移动版也刷过,但主板漏电,修不好,换了块主板才几十块,然后重新刷机,好象用的刷机软件还要看系统4.44以前和以后,用的OMIN软件版本也不一样。线刷一次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这个一体包刷,再找找那种五个小文件的包来刷刷看。我以前的9508移动版也刷过,但主板漏电,修不好 ...

问题是,已经找了整个网络,固件包就是那5六个,因为后面都有一个编码版本的都是可有分别的。部分是卡在最后那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已经找了整个网络,固件包就是那5六个,因为后面都有一个编码版本的都是可有分别的。部分是卡在 ...

那去三星官网下个原版的来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去三星官网下个原版的来刷吧

太神奇了。居然还有三星官网。刷手机这样久第一次听说有官网。愿闻其详、有链接地址吗 ?原谅我伸手党。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去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神奇了。居然还有三星官网。刷手机这样久第一次听说有官网。愿闻其详、有链接地址吗 ?原谅我伸手党。 ...

https://www.samsung.com/cn/support/model/GT-I8558RWACHM/
我服了你。 我的9508在上面还能直接下载固件,你这个型号的没有看到,把官方的KIES软件下载下来吧,连着手机看看能不能下载一个固件下来,但要是刷不过电脑又不认,也麻烦,以前可以下载的不知道是不是官网关闭了下载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samsung.com/cn/support/model/GT-I8558RWACHM/
我服了你。 我的9508在上面还能直接下载固件 ...

类似那些主流旗舰,S4、S5这样的手机服务才比较齐全的,类似8558和8552这样的小产品,很多服务都是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