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庆祝论坛升级,发个拆下来的吉利博瑞的电子节气门

楼主(2019-01-07):
庆祝论坛升级,发一下拆下来的吉利博瑞的电子节气门,一个人搞的,手上都是油,拆的过程没拍。清洗一下干净好多。

网友:
卫生搞得不错!

楼主:
省了不少大洋,

网友:
清洗得真干净

网友A:
我觉得拉线的其实更灵敏。

网友:
节气门在发动机前面比较好拆,在后面就惨了!  楼主自己洗省了一笔!

网友B:
洗完像新的,但是开度数据电脑已储存,你这样趁电脑不注意洗完了上去工作能好么,还是要用诊断工具初始化下。

网友:
前后对比怎么样呢
清洗后油耗不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完像新的,但是开度数据电脑已储存,你这样趁电脑不注意洗完了上去工作能好么,还是要用诊断工具初始化下 ...

断电全部数据归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拉线的其实更灵敏。

简单的故障率低。可能某些花哨功能没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故障率低。可能某些花哨功能没法实现。

主要是拉线是被动的,对环保不利。。

发动机控制系统是被动接受进气突然变大,改善喷油去配合,收油是被动的进气减少,所以急加速稀薄燃烧,急收油富油燃烧。

电子节气门是主动的,电脑减油减气,它自己决定,驾驶员的踏板只是把意图告知电脑而已。

网友D:
洗的够干净,就是电子节气门洗完要匹配,不同车型不一样。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D:
洗的够干净,就是电子节气门洗完要匹配,不同车型不一样。

这个简单,断开负极十秒左右就自动复位了。或者用那种技师盒子一般就能操作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