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买的万家乐燃气热水器小拆

楼主(2019-01-07):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安装上的样子  不过有个疑问  有时候会有刺鼻味道 不知道什么原因
镀锡的水箱  不知道镀锡有什么好处

水管过渡   看样子很毛糙 感觉是焊接的一样

热水器电磁阀

热水器温度开关

热水器主控制器

热水器变压器

热水器强排风扇

热水器风压开关

热水器前置面板  按钮跟温度显示

最后看看故障介绍图

网友A:
还真没用过燃气的

网友B:
謝謝分享 万家乐不错的,不是平衡强排的?好多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万家乐不错的,不是平衡强排的?好多精华帖。。。。。。。。。

是强排恒温的  第一次用 各种不适应  还是觉得原来的机械的好用 不过长时间出水感觉不恒温

网友C:
燃气的现在性能也不错,但总感觉燃气的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气的现在性能也不错,但总感觉燃气的不安全

直排用了十多年没问题   最近换了强排倒是有点担心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用过燃气的

燃气感觉比电的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燃气感觉比电的实用

应该热的很快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热的很快吧~

我的头像改了怎么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头像改了怎么没反应

ctrl + f5  强制刷新就可以了 我也是刚刚解决

网友E:
恒温吗 最近也在看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温吗 最近也在看热水器

是的 恒温的  不过给热水比机械的慢一下 但是后期出水温度很稳定

网友F:
最近也在看热水器,华帝冷凝的1299还在考虑中,厨房没有预留,安装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燃气的现在性能也不错,但总感觉燃气的不安全

燃气的比电热的安全多了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新买的?我16年买的万家乐的热水器都用的是无氧铜的水箱,也就是水箱没镀锡,16升的1500

网友:
什么万和啊,万家乐呀,基本不看好

网友(2019-02-16):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在看热水器,华帝冷凝的1299还在考虑中,厨房没有预留,安装很麻烦, ...

凑足字数凑足字数凑足字数凑足字数

网友:
现在新式都是比例阀,不知道比例阀的控制原理,控制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有大侠讲讲吗?

网友:
请问燃烧器和水箱是啥材料?照片看不出

网友:
万和的冷凝13L的用了两年,说实话,没有电热水器用着舒服,主要是恒温不行,水压和气压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