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不能按发贴时间排序!!

楼主(2019-01-07):
看了好几个版块,都不能按发贴时间排序!! 请优化!!

网友:
测试了一下,确实有这个Bug,目前还不知道是程序本身问题还是服务器配置问题或插件问题,需要后续再排查了。

网友:
这个早就发现了,目前影响不大,因为压根没几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