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MATE8拆机后卡在进入系统界面

楼主(2019-01-07):
华为mate8,ROOT了,本来是碎屏,装机前测试正常连接及触摸正常,
以前维修过,里面用胶水粘着,拆的比较暴力
拆电池时粘的太牢,不慎戳破了,换了个飞毛腿电池
再次装机后,卡在进入系统界面不动了

这是正常开机时界面,闪过图标后就一直这样了,能重启,插电脑没反应

这是手机recovery模式,以前刷了过第三方recovery,不过现在卡在这不动了

这是充电时状态,插上充电器显示了下闪电的充电标志,然后很快就进入这界面一直不动了

fastboot成功进入,adb连接成功,但是刷入成功,重启至rec模式时又卡在原来界面

网友A:
洋文的,不明!度娘看看这洋文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文的,不明!度娘看看这洋文啥意思!

这堆英文大部分内容ROOT后开机都会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堆英文大部分内容ROOT后开机都会显示

试下华为手机助手的系统修复功能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华为手机助手的系统修复功能看行不行

华为手机助手,系统修复模式,进度条到刷入rec时,一直卡在英文界面不动了,然后刷入失败,英文内容和前面几张图里白色字体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为手机助手,系统修复模式,进度条到刷入rec时,一直卡在英文界面不动了,然后刷入失败,英文内容和前 ...

这问题有点大了
网上看了下,说是手机连上数据线通电(不知道是接电脑还是接充电器),按音量上键+电源键10多秒
试一试看

网友B:
你这貌似是系统损坏了,能进第三方的recovery么?若可以的话,问题不大,下载个zip刷机包,刷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有点大了
网上看了下,说是手机连上数据线通电(不知道是接电脑还是接充电器),按音量上键+电源 ...

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貌似是系统损坏了,能进第三方的recovery么?若可以的话,问题不大,下载个zip刷机包,刷入就行了 ...

啥rec都不行,试了已经,奇怪为啥会出现疑似系统损坏,我担心是主板哪坏了

网友:
好像是说你解锁了。不可以解锁的。除非你去官网申请

网友:
应该差不多是字库出问题了,虚焊或者损坏。

网友:
线刷官方系统试试看

网友:
开机音量上键有没有漏电短路了,英文不懂可以用微信扫一扫,图片翻译

网友:
提示刷机成功后,扣电池,再双清一下,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