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热水器附件--超mini的淋浴混水器

楼主(2019-01-07):
先吐槽一下,同是连锁店,为什么老店认识的好友,在新店不算。还需要重新认识一次,或被迫加几个列表中根本不知是谁的“好友”才能发帖,耽误时间耽误事,实在想不出此举蕴含的伟大意义
最近刚需,买了个电热水器,装好了

随机的配件之一,是淋浴混水器,用不到它闲置,外观质量也差,尤其巴掌大的体积令人印象深刻。好奇角阀大小的阀体,里面是什么样的混水阀芯?于是拆了看看。究竟多大呢,图来了

巴掌大不假吧?!

闭水时,阀杆处于比常见混水阀更加过俯的位置,是设计缺陷,还是故意为之呢?!扶正阀杆看看阀片相对位置就清楚了。

原来是可靠闭水需要,故意设计成如此

真相大白,阀芯倒是用了心的。至于锌合金的阀壳,那是谁用谁知道。
谢谢你路过!

网友:
锌合金好像很脆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A:
新版我的冲浪板不动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我都不敢打赏了。老版我有50多M,新版有100多M,我相信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我的冲浪板不动了。。。。。。。。。。。。。

大婶,我的滑板也动不了。。。。是不是骚版把动力装置废了?

网友C:
用水断电开关是原配还是后来改装的?
控制线这样外露总觉得有点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都不敢打赏了。老版我有50多M,新版有100多M,我相信谁? ...

老版和新版是独立吧.
今日新版能打赏的分十分怪异,并不是200的,一会20,一会30,一会又变为60.. 之后没再升. 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水断电开关是原配还是后来改装的?
控制线这样外露总觉得有点不太好.

是原配的。水道里有个自由态叶轮,3线连着的,估计是5V 的霍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水断电开关是原配还是后来改装的?
控制线这样外露总觉得有点不太好.

论坛bug,发重了

网友:
还没拆过这种阀芯

网友:
锌合金的水具都用不住啊!

网友D:
拆过家里的厨房龙头好像阀芯也是这样大小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
锌合金的水具很容易坏

网友E:
一般还是纯铜的好点儿,不过用坏了几个都是阀芯碎了~

网友:
我没看懂,热水器那两根一个是进水,一个出水,加个混水阀是何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家里的厨房龙头好像阀芯也是这样大小应该是通用的吧。

谢谢支持!不一样的,厨用阀芯直径大多40mm,少见35mm,这个只有25mm,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还是纯铜的好点儿,不过用坏了几个都是阀芯碎了~

谢谢支持!阀芯壳基本都是塑料的,热冷涨缩产生的应力,很容易碎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过家里的厨房龙头好像阀芯也是这样大小应该是通用的吧。

是的,刚才去量了下尺寸是35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不一样的,厨用阀芯直径大多40mm,少见35mm,这个只有25mm,小太多了 ...

的确是不一样,刚才去量了下尺寸是35mm的。

网友:
跟我买的一模一样的,不过我买的没送出水断电的那个开关。这个热水器保温性能很差,基本晚上烧好,第二天早上就凉了,容量也虚标没有40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