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GN-203D;十多年的13位插排见过吗?200kΩ电阻+草帽LED~

楼主(2019-01-07):
十多年了,放在电脑上一键式开关不错。多位也很实用。
冬季,材质年头也长了。一天听“叭”一声碎了。。。。。。。。。。。

还是16A的,能插空调。。。

这是老牛的设计特点,红色指示灯,绿色开关后亮灯。原来的泡坏掉了。

侧边两插丰富,用在电脑上方便。。。。。。

这个LOGO贴,显得比较老了

13位,多少孔。。。。。。。。。

贴的防滑

材质,也可能上上次螺丝拧的太紧了。。

待续。。。。。。

楼主:
公牛继续继续。。。。。。。

我去IE浏览器上不了图??????????????????????????????????????????????????????????????????????????

内在正常水平·····

只能AB胶恢复了

这个是上次找的两个绿色草帽,可惜又坏一个。准备再找一个替换了。

完成。

网友:
这个插排真出力了
第一次用手机上论坛,还挺方便呢

网友A:
确实够老的了!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够老的了!质量不错!

熱心會員  习惯性的点击打赏,可是那个位置是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习惯性的点击打赏,可是那个位置是反对。。。

厄。。。好吧,就算反对我还是一样的意见啊

网友:
塑料老化了,换新的吧

网友:
用料很足,可惜年久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牛继续继续。。。。。。。

这款公牛插排用料很足,外接线用的3x1.0mm2的。用的ABS塑料,用久了会老化变脆,破损处可以先使用氯仿粘合,再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固定,二者配合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再牛逼 塑料也老化变脆了

网友:
  哈哈,这是头老牛了。好好对待。

网友:
是的  10年以上的熟料制品 会像玻璃一样脆

网友:
多功能插座感觉不是很好,会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特别是杂牌的,还是新国标的安全一些

网友:
这种多口插座其实是卖高价的噱头!多出几个眼其实根本没用。一般同时能插4-6个就足够了。

网友:
可在电阻前再加个4007这样就不会那么容易烧灯了

网友:
其实质量还真的经久考研的

网友:
年代久远呀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西直门立交桥吗

网友(2019-04-25):
这个排插质量不行,你看看我发的帖子的2003年飞雕排插吧。

网友(2023-01-12):
引用 楼主:
公牛继续继续。。。。。。。

塞进去一套去了外壳的工业LED指示灯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