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交流接触器烧成这样了!

楼主(2019-01-07):
工地的碎石机罢工了,查了原因查到这来了,看看都黑了,叫了电工来拆开看看

接触器线圈使用的220V

拆开盖子,这。。。烧得一团黑

右边这个,星三启动用的(又叫软启动)

星三延时启动,12秒

回到正题,看看烧得怎么样

取下触点后的

看看触点,三相的全部有烧痕

暂时没有新的来换,直接先买触点回来更换先,光三个触点花了600大洋,贵得。。。。

网友A:
惨不忍睹啊,这上边的可是银子,凿下来大戒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惨不忍睹啊,这上边的可是银子,凿下来大戒指

嘿嘿,已经两付接触点了,收藏收藏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已经两付接触点了,收藏收藏先!

拿角磨机磨一下是不是银子,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角磨机磨一下是不是银子,嘿嘿嘿

是银子,是大收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银子,是大收获

也找不到当年我大舅给凿下来的接触器的大梯形块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多大的接触器拆下来的,每个大概相当于1CM见方,底边大于1,顶边小于等于1,高大于底边,厚度2-2.5MM左右,那么大一块,后来可真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找不到当年我大舅给凿下来的接触器的大梯形块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多大的接触器拆下来的,每个大概相 ...

真是可惜了。
不过还是以前的老古董好啊,现在的感觉都偷工减料了

网友B:
1,星三角启动属于降压启动。软启动一般是变频或者可控硅
2,多年工作经验,这个触头细砂纸打磨平整后仍可继续使用,我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打磨触头后把动触头位置互换效果更好
3,调整一下星三角的切换时间,有可能是电机负荷大切换时间过短引起的
另外用了20多年接触器各种型号的见得很多,每年经我手更换的接触器不下百个,有时候就因为衔铁声音大就直接换新的了,真心不知道单触头就这么贵,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星三角启动属于降压启动。软启动一般是变频或者可控硅
2,多年工作经验,这个触头细砂纸打磨平整后仍可 ...

忘记说了,现在的触点基本不含银都是合金的打戒指的想法放弃吧,如果你能遇到80年代出的那种红铜为基础的老触头,含银的几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现在的触点基本不含银都是合金的打戒指的想法放弃吧,如果你能遇到80年代出的那种红铜为基础的 ...

第一张图打开的慢了,回完帖子才看到,你这个柜子应该是自耦降压启动柜,被烧的接触器下口应该是接底下那个线包的给线包供电的,左边的接触器也是接线包给线包封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可惜了。
不过还是以前的老古董好啊,现在的感觉都偷工减料了

没法子,利益驱动,贵了没人要,厂子倒,便宜的用不住,厂子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现在的触点基本不含银都是合金的打戒指的想法放弃吧,如果你能遇到80年代出的那种红铜为基础的 ...

完。还是考虑拿黄铜打戒指算了嘿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找不到当年我大舅给凿下来的接触器的大梯形块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多大的接触器拆下来的,每个大概相 ...

这个形状的触点应该不是接触器的,是500a以上的空气开关的,现在大型的空开触头也是梯形只不过和接触器一样都不含银,现在的合金触头你拿到街边打戒指的都不给你打,因为他们的汽油喷灯温度低化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形状的触点应该不是接触器的,是500a以上的空气开关的,现在大型的空开触头也是梯形只不过和接触器一 ...

原来如此,还以为打戒指都是用气焊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还以为打戒指都是用气焊呲呢

其实触点的含银量少,过去老电工打手镯用一种高压保险管里面是纯银片的,一组三支正好打一只镯子

网友C:
终于可以回帖了,非得加2个好友。。。早期的接触器都是银触头,而且纯度还不低,后期都是合金触头啦

网友D:
第一次见烧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星三角启动属于降压启动。软启动一般是变频或者可控硅
2,多年工作经验,这个触头细砂纸打磨平整后仍可 ...

换过打磨过,用不了多久又打火不行了,最后实在不行了就直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可以回帖了,非得加2个好友。。。早期的接触器都是银触头,而且纯度还不低,后期都是合金触头啦 ...

完了,那不是没希望了!看来仅作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烧成这样的

这个算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