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台达DPS-250SB电源

楼主(2019-01-07):
祝贺数码新站开张,也特地找个东东拆拆。这电源为同方品牌机箱所带,质量真的没话说,使用了至少十来年,别人单位淘汰后做废品处理了的。这机箱我拿来也用了三四年,最近换了I3 7100的CPU,本来用的技嘉H110M-DS2主板一直正常,今天帮别人测试华硕H110M-K主板,发现这电源使用中有突然死机现象,重启点不亮。因为帮别人测试主板,换个金河田新电源就一直正常,发帖也用的此电源。当然原电源从新安装系统等也正常使用了三个多小时的。分别接上主板也都能点亮,但在主板的硬件监测中发现这电源的3.3V和12V都略低,只有3.2V和11.9V,5V倒是5.06V。换上的金河田电源在主板监测中3.3V和12V都有3.4V和12.3V左右。这也说明有可能这号称最大250V的电源老化了,带机能力还如那个金河田的230V额定功率了。换下一看是台达,开拆:

楼主:
这做工真没得说,第七代CPU安装WIN7虽然显卡也驱动了,但发现还是不太正常,容易假死机的样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新站好好发帖下,这晚上用米8拍的,因为元件太多太密,好多IC拍不了呢。这质量没得说吧。

网友A:
这个电感应该不是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应该不是假的了

品牌机不会用假的,那样就没真电源了。

网友B:
这是04年的电源,台达的电源质量无话可说。看电源不像有问题,估计是接插件有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04年的电源,台达的电源质量无话可说。看电源不像有问题,估计是接插件有接触问题? ...

不是其它问题呀,可能带负载能力下降了,哪来的那么多接触不良呀。你没细看我的帖子内容吧。

网友:
台达的电源做工真不错。

网友:
这质量没得说

网友:
这电源的做工真好呀

网友:
可以改成可调电源了

网友:
台达电源质量好.......

网友:
台达的电源还是相当的好!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站好好发帖下,这晚上用米8拍的,因为元件太多太密,好多IC拍不了呢。这质量没得说吧。
...

评分按钮真不适应,一不小心点击了一个反对

网友:
台达电源也是看着出价来的,青蛙同房这个电源比起山寨电源,好太多了,但是同IBM一类相比,又缩水不少。给IBM代工的,全是鬼子电容,全部是大厂的接插件,出的价格也高呀。

网友:
货真价实的好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评分按钮真不适应,一不小心点击了一个反对

字儿太小 间距也小,好多人反应让改大点儿就不改

网友:
电容老化吗?纹波大了?
台达也分级,价格分级什么价格的用什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