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钩戈E27螺口12W飞碟灯

楼主(2019-01-08):
优惠购推荐的,2.9元包邮12W暖白飞碟灯。到手后一直闲置,最近需要用个正白的,就找了出来,拆开换了个正白LED灯板。点亮后,发热有些大,亮度还算可以,先用着吧!顺便发帖供坛友参考。

使用的0.5W的5730贴片,2并12串;LED灯板和外壳使用的螺丝固定,方便更换灯板。

非隔离恒流电源,高压端、低压端都使用的硅胶线连接,实测空载电压99V,电流177mA。

检流电阻R2(2R40/2.4Ω)并R3(2R00/2.0Ω);调整R2、R3阻值大小,可以改变LED端工作电流大小,二者反比关系。

以前购买的24W圆形LED改装灯板(3并16串),可直接替换LED灯板,电源驱动使用原来的,单颗LED工作电流大约在60mA左右。

接好线,LED灯板和外壳之间涂抹导热硅脂,检查无误后,组装起来。

点亮后效果,发热有些大,还说得过去;亮度还可以,先用着吧!
相关链接:
拆一个24W圆形LED改装灯板(3并16串)改LED端输出工作电流
拆一个鸿富艺E27螺口12W飞碟灯

网友A:
这种灯都不敢长时间使用

网友:
谢谢分享!

新版还得加好友才能发声

网友:
谢谢分享,
竟然不能打赏了,提示没有额度了,
昨天还有的,今天竟然没有给新的。

网友:
被阿睦忽悠了,我也没M了。还是骚版好,我要回老版去。。。。。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都不敢长时间使用

用了一阵子,还可以,不行的话,降功率使用。

网友:
还是这样。。。。。。

网友B:
为什么我的M币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M币是负数?

老版M币太少,新版就会这样。新版数据是老版20190105前的。

网友C:
暖白光不是很好么

网友:
大家都这边发帖了,我说怎么老版帖子那么少了

网友D:
感觉这个散热还是不太够

网友:
楼主都知道怎样改电流降功率,干脆就降一降,灯珠也耐用。

网友:
加他客服,经常有单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暖白光不是很好么

亮度不够,有些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散热还是不太够

点亮后,发热有些大,点亮半个小时,灯外壳有些烫,还说得过去;亮度还可以,先用着吧!不行再降功率使用。

网友:
新版顶帖试试

网友:
发热严重的容易早衰,还是改一下散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