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有线路由器都这么贵了么现在?

楼主(2019-01-08):
搜了一下发现,
纯有线的千兆路由好贵呀,少了个无线竟然比带无线的还贵!
这算是物以稀为贵么?

网友:
能有多贵?不行来个洋垃圾一样用

网友:
有线路由器一般都是LAN接口数多,适合企业使用,所以价格贵点也是正常的。

网友:
无线的也有所抬头

网友A:
有多贵啊?发图片来看看有多贵

网友:
看什么速度啊。有线的稳定啊。速度给力。价格一直都不低。便宜的是那些5口六口的入门百兆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贵啊?发图片来看看有多贵

入门的千兆无线路由二三百就有了,
可是纯有线千兆路由,入门的都得好几大百。。。

网友:
纯有线都是企业用的,所以贵。

网友B:
你拿企业级千兆路由和那些家用或者P2P活动的无线千兆路由比?这样没意思吧。现在的千兆非无线路由一般都是企业级的,主打功能、固件、服务、稳定。而家用级或P2P销售活动的路由,主打家用、功能。

网友:
斐讯一倒,折腾路由的人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企业级千兆路由和那些家用或者P2P活动的无线千兆路由比?这样没意思吧。现在的千兆非无线路由一般都是 ...

这么一想的话,
看来是没有家用千兆纯有线路由的需求了,
所以也都不出这个类型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一想的话,
看来是没有家用千兆纯有线路由的需求了,
所以也都不出这个类型的了 ...

有需求的,如果你家有几百方,几层楼,带花园,带游泳池之类,那就可以用到了。一般千兆纯有线路由要搞无线,都会接AP服务器、AP来实现无缝连接的,或者再加一些媒体、验证等服务器。也有很多人家用路由都是用软路由的。

网友:
斐讯没了,该让高溢价派得意一阵了。

假如小米挂了,手机也会涨价。

网友C:
把无线的天线拆掉不就是纯有线了吗?我好聪明!

网友:
确实,连家用的千兆五口铁壳的都上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无线的天线拆掉不就是纯有线了吗?我好聪明!

竟然无言以对。。。

网友:
纯有线的一般都面向企业,价格贵点不奇怪,企业里如果要用到无线,都会做无线覆盖,价格也不便宜的,这叫术业有专攻, 家用的就不一样的,当然你钱多,也可以按企业标准来配置。

网友:
无线千兆抛开伪千兆不谈,低端的最多也就二到四个口子,其中一个还被无线模块占用,且大多数仅仅是一个千兆交换机而已,无法管理到物理端口,真正的千兆无线也不会便宜,一般都是在有线路由器上增加无线模块,怎么可能会比没有加模块的更便宜呢!!!!!

网友:
家用的便宜一些,企业级的要贵,还有就是斐讯倒了,0元购现在不见了,所以路由应该要再上涨一些了,个人意见

网友:
买个525六千兆口软路由就好了,咸鱼也就300左右吧,想装open,爱快,高恪,koolshare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