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新品评测:1a.控制面板开箱及外观篇

楼主(2019-01-08):
这次有幸获得了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新品论坛评测资格,在此衷心感谢鹿客团队和数码之家提供的这次机会!
第一次接触指纹锁,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本次评测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
1. 开箱及外观
2. 详细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88
3. 安装记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1
4. 试用评价

由于OJJ智能指纹锁X1要分两部分快递,开箱估计也要两次,本帖为:

1a.控制面板开箱及外观篇

品牌介绍:

OJJ中文名“欧极佳”,是中国智能锁领军品牌“Loock鹿客”全新推出的互联网品牌,延续了鹿客以往产品特质,在保障高标准品质的同时,寻求最优性价比。
产品说明:
OJJ智能门锁 X1是鹿客首款千元智能锁产品,也是小米生态链首款千元智能门锁,但鹿客保持了对产品品质的高标准要求。外观上,OJJ X1由多次获得IF设计奖、红点设计奖等世界级工业设计大奖的团队操刀,延续了鹿客的极简设计风格,保证了其时尚感足以吊打其他千元智能锁。使用体验上,OJJ X1创造性地将指纹识别模块无缝融入门把手之上,轻松实现隐形指纹一步开门,从此告别传统指纹锁较为繁琐的三步开门。安全性能上,不仅采用了直插芯C级锁芯(C级锁芯同样也是最高安全等级),也有实时远程提醒和安全报警、米家定制金融级独立芯片加密、“小黑盒”线圈电磁攻击防护、16位虚位密码、防猫眼撬锁等全方位安全防护,保障了产品的安全性能。此外,OJJ X1还采用了双轴承工艺和更为耐磨的材质,更坚固耐用,保证产品的高品质。

还是上官方宣传图
便于大家了解相关外观、特性

具体请参见:https://youpin.mi.com/detail?gid=104837

上实物
原纸箱+泡泡袋

提手露在外面,好评!

去掉泡泡袋

侧面贴纸

信息很全面

开箱
全珍珠棉板防护,好评!

左侧是锁头+说明书等

右侧是附送的双鹿碱性电池

中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主角

揭开珍珠棉缓冲垫
主角静静躺在垫子里

箱子里的全套
当然这里只有控制面板,锁部分另寄

说明书,比较简单
等偶先搞明白再教老爸老妈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门内的后面板
整体外观

下部是反锁钮

中间是门把

转轴中间有童锁按钮

把手背面有开关配合
锁定应该不能转动

上部是电池和电缆仓

仓盖上有相关信息

塑料模具做工相当不错

电池仓,4节AA
以后应该可以改锂电

这是电缆仓,就是前面板的小尾巴接到这里
左侧是个按键,看介绍主要是蓝牙配对用的

背面,简单
只有下部的反锁片

再看小盒子里的机械锁

(钥匙柄看着有点脏,据厂家信息,正式版会有独立胶袋包装,可防止污染和擦花)
这边是钥匙
边缘铣的非常规整

拉出来,大概有12cm长
偶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钥匙

锁头,叶片的
应该能达到C级

锁孔挡片也是防钻的

插入顺畅

锁头是装在这个位置的

开箱及外观篇完结,试用要等收到锁体再安装后才能体验了

总结一下:
鹿客这个OJJ智能指纹锁第一印像很好,外观看着沉稳、内敛,表面漆层处理相当到位
厚金属壳、厚背板,厚实的门把,都让人感觉稳定、牢固

后续偶再上拆解帖,欢迎继续关注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先!

楼主:
看外侧控制板细节
OJJ标,外壳为金属材质,涂覆的应该是电泳漆膜
磨砂处理,壳体表面触感细腻

OJJ标上边长圆为机械钥匙锁孔盖板

按下部可以扣开

盖板连接为塑料材质,软性的
复位有吸附的感觉

门把,左开的
上下各有大概60°的旋转角

转轴中心就是传说中的活体指纹传感器
表面色泽和触感和面板相同
这样从外观上就不容易看出是指纹锁了,有一定伪装性

上部是密码触控键盘

这个角度隐约可见数字,下部还有个电池欠压标
期待看见键盘亮起来的样子

最底部
左侧是复位键和应急供电插座,micro USB的,方便用充电宝进行应急供电
右侧是高声贝喇叭孔

前面板背面

门把后有俩螺丝,应该是固定把手面板的

这是转轴内侧锁芯转接头

后板为铁板,挺厚,目测2mm

后板固定螺丝,看着像是5mm的

与门之间用胶皮隔离

上部还有个胶凸头

可以按下
原来它是防拆检测开关,装好后被门压迫
当前面板被暴力拆下时,该开关断开,门锁发出高声贝报警

还有条连接电缆,看样子是借用了USB Type-C的接口

塑料头还有定位卡,应该是防脱的,设计挺周全

楼下看后面板(门内)

楼主:
新家发大点的主题帖真是困难,上传困难(多发几图老是转),好不容易上传了图顺序还是乱的
偶在老家再同步发一份,结果刚编辑完,1楼就消失了,也没个审核信息提示

看来为改善老家问题推出了新家,新家自身小问题也还不少,木版任重道远呀!

网友A:
恭喜获得测评机会呀,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获得测评机会呀,羡慕

但是这个左开的面板发错了,偶是要右开的

网友B:
这把钥匙咋看着。。。。。

网友C:
谢谢分享。。。。。没M打赏。。。。。

网友D:
恭喜中奖,看着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把钥匙咋看着。。。。。

脏兮兮的,还很长很长,从来没见过这种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没M打赏。。。。。

感觉新版24h这个条件这个有点麻烦也

网友E:
恭喜中奖,手真快

网友F:
谢谢分享,好大的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中奖,看着高大上

呵呵,目前还有点小波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中奖,手真快

貌似只有偶收到了,其他坛友的都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好大的包装

主要是门把手占地方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长的钥匙,我也没见过12CM的钥匙。

网友:
够快的,我的还在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