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包...打黑的博世数显调温热风枪(BOSCH GHG630DCE)

楼主(2019-01-08):
本来有个同样的博世风枪了,成色不怎么好,在淘宝看到这个剪线的风枪成色不错,如果运气好能修好就换掉原来的成色差的,卖家不包好坏,99元包邮买回来了
,收货拆箱:

外观看起来还不错:BOSCH GHG630DCE

楼主:
开拆:
先逆时针拧掉前面的护筒

扣掉把手上的橡胶盖

楼主:
拧下螺丝就可以打开了:

里面看起来很新净,电机的碳刷几乎没磨损一样

楼主:
测量了一下保险和发热丝都没有损坏,电源端也没有短路,接上电源线试机,居然是好的,发热,调温,声音都很正常,

楼主:
没发现任何毛病,不知道原厂家为什么要报废,难道真的是钱多,我以前在广东打工的电子厂都专门有机修房和仪器室,这些东西坏了都会先修修,修不好再报废。

再看看控制板:

最后和原来的合个影

网友:
不报废怎么采购新的 不采购新的怎么。。   也有可能原来电源线有问题了 这货比普通风枪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网友:
运气真好,开心啊

网友:
有不有地址呢,去入手一个玩玩那

网友:
谢谢分享,打黑成功。。。。。

网友:
运气不错!想起了你的121!

网友:
这种我厂很多,一般都是电机坏,还有,电阻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拧下螺丝就可以打开了:

请问楼主,发热丝怎么测量,保险丝又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发热丝怎么测量,保险丝又在什么位置?

你的第二图,有节红色热缩管的那个就是保险丝,剩下的6根线,有4根是两组发热丝的线,另两根好像是温度传感器的线,大概是这样,具体记不太清楚了,把那4颗螺丝拧掉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我以前那把风枪就是那个保险丝烧了,开机有显示,风扇不转也不发热,换个保险丝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二图,有节红色热缩管的那个就是保险丝,剩下的6根线,有4根是两组发热丝的线,另两根好像是温度传 ...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现在最大功率只有八十多瓦,出风也是微热,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二图,有节红色热缩管的那个就是保险丝,剩下的6根线,有4根是两组发热丝的线,另两根好像是温度传 ...

还有 我这个风枪上怎么没有看到碳刷在哪里?

网友B:
我有个国产的其他品牌,坏了,这个盖子打不开,请问还有别的方式结构设计的吗。怎样才能找开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国产的其他品牌,坏了,这个盖子打不开,请问还有别的方式结构设计的吗。怎样才能找开
...

好像是向左还是向右旋转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
以前再工厂拿来吹平板电脑的BGA芯片!

网友(2020-06-09):
引用 楼主:
没发现任何毛病,不知道原厂家为什么要报废,难道真的是钱多,我以前在广东打工的电子厂都专门有机修房和仪 ...

原来的什么情况?出不出?我手里也有一个,加热丝陶瓷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