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摩托车电热手套

楼主(2019-01-08):
在群友那里买的摩托车用的电热手套,装上在市内用了几次,还可以,挺暖和的,前几天下乡跑了10多公里,突然感觉手套里面有个地方异常高温,有点烫手,过了一会儿就一点发热的感觉都没有了,估计坏掉了,回来后就拆开看看:

测引线两端电阻已经很大了,

楼主:
侧面有拉链,拉开

这个应该是温度保险,是好的没坏

这里铜皮已经烧断了,

旁边的布料都已烧焦,说明当时这里的温度很高

楼主:
这个发热部分好像叫啥炭纤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继续剪开:

正常阻值33欧

网友:
我每年都会因开摩托车而被冻伤手的。
看了楼主的帖子,深爱启发。

网友:
这手套的功率不会有多大吧?接头竟然会发红。。。

网友:
话说这手套温度能到多少?

网友:
这质量太差了

网友:
看着是短路给烧的

网友:
白色那个应该是温控开关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种发热体还烧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