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买的飞利浦的LED灯板加装散热

楼主(2019-01-08):
之前在淘宝买的几块钱的LED吸顶灯和改装灯板没用多久就坏了,估计是散热不好,温度太高,都是个别灯珠坏了,换了灯珠也管不了多久就又坏了,修得很烦,就在论坛买了几块飞利浦的LED灯板,准备改装到灯里面,

楼主:
配套的电源:

楼主:
这个飞利浦灯板,亮度不错,实测单块灯板功耗20W左右,不加散热器的话温度高的离谱,就翻出以前的电脑CPU散热器,,另购了几个12伏的两线风扇,12伏风扇用手机充电器的5伏电源供电,感觉很合适,转速下降,但能满足散热需求,几乎没有噪音,

中间也打孔增加了一颗螺丝固定

图上散热硅脂

点亮试了10几分钟,用手摸扇热器上几乎感觉不到热度,摸灯板上也只有点点温热,散热应该没问题了,希望能耐用吧

网友:
原厂家的灯板没有散热的?或者厂家认为他们的灯珠特耐热。。。

网友:
还没用过飞利浦的灯珠呢

网友:
看着就是暖黄的灯色

网友:
用cpu扇热器效果不错,有吊顶的房间方好用。

网友:
一般都是散热的原因

网友:
好是好,吸顶灯上固定是个问题了。

网友:
骚版克扣工资呀,竟然只能15分

网友A:
优惠购里介绍的1块多包邮的15W灯板,散热实在差,已经用硅胶粘到吸顶灯的铁板上了,也才用了半年就烧了。驱动还活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利浦灯板,亮度不错,实测单块灯板功耗20W左右,不加散热器的话温度高的离谱,就翻出以前的电脑CPU散 ...

飞利浦的灯具做工不错

网友:
嗯,有主动散热,效果好得多

网友(2019-02-07):
220v直连吗?也想买几块。

网友:
两个疑问,不加风扇守得住吗,还有就是装个灯罩应该吃不消吧

网友:
看着不错,楼主给个链接啊

网友:
这个似乎不用风扇也能行

网友:
观望了很久,还是没入手,一怕散热,另外是感觉发光面积集中了点,后来入了一些罗姆的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利浦灯板,亮度不错,实测单块灯板功耗20W左右,不加散热器的话温度高的离谱,就翻出以前的电脑CPU散 ...

给你这样一改,成本就曹50啦,成了高端货。估计能用一辈子

网友(2019-03-31):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里介绍的1块多包邮的15W灯板,散热实在差,已经用硅胶粘到吸顶灯的铁板上了,也才用了半年就烧了。驱 ...

是的,现在大部分LED存在散热不够的问题。楼主的方法的确有效,但改造有些复杂,你直接粘到天花板灯底座的方法可取,但散热效果也不大,因为灯底座铁壳薄,对流也达不到。

我试用了另一种方法感觉可行:用C45导轨,通过LED铝基板磁柱固定,导轨的高度恰好不影响磁性固定。实际改造时可根据铝基板尺寸和磁柱位置多加几块导轨,也可以通过打孔或导热硅胶固定。目前看效果不错,之前用不了几十小时就会烧灯珠,现在不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