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苹果6S换电池

楼主(2019-01-08):
同事15年年底买的苹果6S手机,现在沦为孩子外出上辅导课使用的联系接。近期一打电话就掉电,30%后会直接关机。怕这次去哈尔滨更没方法使用,准备换电池

连爱思的电池信息

一百元在京东买的诺希 旗舰MAX 苹果6S电池/6S电池 高容量

内含物齐全

也能再出钱让人上门更换

一样工具没有的小白,也能更换

还送了苹果数据线,连上测试了一下能充电能联机

楼主:
苹果手机用的螺丝长度粗细不一,用段双面胶记位置
电池充电也能热热电池,让易拉胶好下来。手机金属后背再用热水袋加热了一下。单位里没电吹风

拧去5星固定螺丝

黏上,注意论坛的12合一工具,手柄就不用接了,不然力矩过大。

用吸盘,边拉边用指甲划开充电口边沿和2侧。还是从2角落处入手,那里形变最大。

2角有缝隙了

下侧有缝隙了

右侧大部分划开了

就是不要着急,苹果6S屏幕下一圈都是有双面胶的

全脱离后,才能揭开

先去电池盖板,螺丝外侧长,内侧短

拨开电池接口,让手机断电

再去屏幕接线盖板,

注意,左上角的螺丝最长。记错了可能把主板给毁了

取下的屏幕放安全的地方待用

电池易拉胶拉拽的后方有个直线电机挡着

取下,侧面有编号

弹簧引线

内侧一条很成功

外侧的一条由于卡到点电池的包装,拉到一半断了。费了点功夫取下

开始清理屏幕和金属后背接缝

加3M双面胶

装电池我不喜欢用易拉胶,还是粘性弱些的3M双面胶

电池先不扣上

锁上直线电机

扣上屏幕排线

锁上盖板

这时就能接上电池

锁会盖板

合盖先开机测试

连爱思看新电池信息

网友:
回个贴还要加好友,啥套路啊

网友:
很详细的换电池教程,楼主辛苦了

网友:
品牌电池挺好用的

网友:
偶觉得撬屏幕最难

网友A:
电池用易拉胶固定还是好点,很多手机为了安全性等原因,故意把电池周围的间距做大,易拉胶宽,电池固定的面积更大,不容易松动,在间距内移动,拉扯到排线的。
不过用3M双面胶代用也行咯,只要不是很厚的 那种用一两年就变成粉末状的双面胶都行(盒子上粘螺丝的那种),只不过下次换电池没易拉胶那么好拆

网友B:
诺希的电池据说不咋滴~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辛苦啦

网友C:
真是醉了,不就是给苹果6S换个手机电池嘛。用不着把屏幕和震动电机取下来吧

网友:
我给苹果手机换电池,吹风机都不用的。直接拉胶带,屏幕和其他部件都不用动的

网友D:
好详细。
感觉新版图片加载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醉了,不就是给苹果6S换个手机电池嘛。用不着把屏幕和震动电机取下来吧 ...

怕技术不到家,损伤到屏幕排线。电机不取下,也是怕蹭到拉出的易拉胶。技术差只能小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详细。
感觉新版图片加载好慢

是一个个蹦出来的,不是全部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诺希的电池据说不咋滴~

京东上销量最大,还有 5年质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技术不到家,损伤到屏幕排线。电机不取下,也是怕蹭到拉出的易拉胶。技术差只能小心些 ...

拆胶带的时候不要用劲太大,适度力度就可以了至于屏幕找个牙签什么的抵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易拉胶固定还是好点,很多手机为了安全性等原因,故意把电池周围的间距做大,易拉胶宽,电池固定的面 ...

3M双面胶增加些摩擦力,我的5S电池下都没放双面胶,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没M打赏。。。

网友:
水夹电池感觉如何

网友:
看到了 诺希 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