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站发帖,汇编语言编写的GPS授时数字钟

楼主(2019-01-08):
这是一个GPS授时的数字钟,做了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新版发图片还是有大小限制,要求文件尺寸小于5M,而我的手机照出来的照片基本都在6-7M左右,所以上传之前还得要压缩一下才行

本作品来源于本坛一位高手的创意,GPS授时部分直接采用了@fang3 老师的程序,在此表示感谢,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fang3 老师的原帖在此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5033

先看看成品的效果吧,放在卧室的空调上,夜里睁眼就能看得到

fang3 老师在原帖里写的非常详细,我只是在程序及硬件上简化了一些

这是电路,实际上采用了大字符数码管,电路有些改动,每段都采用了两个三极管驱动

开始制作,过程不细说了,看图

连接显示板

调试走时程序

关灯的效果

白天正常显示

晚上21:00-次日6:00为暗显示,降低显示亮度,以保证夜间不刺眼

从领导那里要了个画状品盒子,装起来

关灯的效果

正常运行

左上角的灯亮起表示没有授时成功

左上角的灯熄灭表示授时成功

电源用的是12V1A的路由器电源

GPS模块线缆由空调孔穿到室外

将GPS模块做好防水处理后固定到空调穿墙孔处,以便接收GPS卫星信号

位置还是很隐蔽的,外面看不出来

下面是程序

;89C2051+GPS 1.8寸数码管四位电子钟
;11.0592M晶振;GPS模块接在P3.0 P3.1
;第一位小数点是GPS未收到信号标识
;P3.7是GPS模块供电控制端,58-00分输出高电平
;***************************************

LEDR1 BIT P3.2;时十位
LEDR2 BIT P3.3;时个位
LEDR3 BIT P3.4;分十位
LEDR4 BIT P3.5;分个位
;;;;;;;;;;;;;;;;;;;;;;;;

HOU EQU 60H;时
MIN EQU 61H;分
SEC EQU 62H;秒

;;;;;;;;;;;;;;;;;;;;;;;;
ORG 0H
AJMP  START
ORG 0BH
AJMP INT_T0  ;T0中断
ORG 23H;;串行中断
LJMP GPS
;;;;;;;;;;;;;;;;;;;;;;;;
ORG  30H
START:
MOV P1,#0;;初始化P1口
ORL P3,#0FFH;初始化P3口,不能用mov P3,#0
MOV HOU,#0
MOV MIN,#0
MOV SEC,#0

;***************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9600,允计接收
MOV SCON,#50H;串行通讯控制SM1 REN
MOV TMOD,#21H;定时/计数器M1  M0
MOV TH1,#0FDH;定时时间设置高位
MOV TL1,#0FDH;定时时间设置低位
SETB TR1;定时/计数器(TCON)
SETB ES;中断允许(IE)
;***************
MOV TH0,#4CH;定时器0 50ms
MOV TL0,#0
SETB TR0;定时/计数器(TCON)
SETB ET0;中断允许(IE)
SETB EA;中断允许(IE)

;*******************
MAIN:
;GPS模块供电控制
JNB 24H.7,kkk;----------------------如果没有校时成功则一直打开P3.7

mov a,min
cjne a,#58,AAA
ajmp kkk

AAA:cjne a,#59,BBB
ajmp kkk

BBB:cjne a,#00,NNN
ajmp kkk

kkk:setb P3.7;GPS模块供电控端
ajmp PPP

NNN:clr P3.7

PPP:mov a,hou;判断夜间21:00-6:00暗显示
cjne a,#21,ten
CALL display2

ten:cjne a,#22,eleven
CALL display2

eleven:cjne a,#23,twelve
CALL display2

twelve:cjne a,#0,one
CALL display2

one:cjne a,#1,two
CALL display2

two:cjne a,#2,three
CALL display2

three:cjne a,#3,four
CALL display2

four:cjne a,#4,five
CALL display2

five:cjne a,#5,nor
CALL display2

nor:
CALL DISPLAY;送显示
AJMP MAIN

;**************************

DISPLAY:;显示
MOV  DPTR,#TAB
MOV   A,HOU;时十位
MOV B,#10
DIV AB
cjne a,#0,zero;消隐无效0
mov a,#10
zero:MOVC A,@A+DPTR
JNB 24H.7,GGGG;判断GPS是否收到时间信号
setb ACC.7;第一位小数点显示GPS状态
GGGG:MOV P1,A  ;送显
SETB LEDR1
CALL DELAY1MS
CLR LEDR1
;----------------
MOV A,B
MOVC A,@A+DPTR
MOV C,0AH;秒点闪烁
MOV ACC.7,C
MOV P1,A  ;送显
SETB LEDR2
CALL DELAY1MS
CLR LEDR2

;**************************
MOV   A,MIN;分十位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C,0AH;秒点闪烁
MOV ACC.7,C
MOV P1,A  ;送显
SETB LEDR3
CALL DELAY1MS
CLR LEDR3
;----------------
MOV  DPTR,#TAB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送显
SETB LEDR4
CALL DELAY1MS
CLR LEDR4
RET

;**************************

DISPLAY2:;暗显示
MOV  DPTR,#TAB
MOV   A,HOU;时十位
MOV B,#10
DIV AB
cjne a,#0,zero2
mov a,#10
zero2:MOVC A,@A+DPTR
JNB 24H.7,GGGG2
setb ACC.7
GGGG2:MOV P1,A  ;送显
SETB LEDR1
CALL DELAY3
CLR LEDR1
call delay2;显示后关一段时间,以实现亮度降低
;----------------
MOV A,B
MOVC A,@A+DPTR
MOV C,0AH;秒点闪烁
MOV ACC.7,C
MOV P1,A  ;送显
SETB LEDR2
CALL DELAY3
CLR LEDR2
call delay2
;**************************
MOV   A,MIN;分十位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C,0AH;秒点闪烁
MOV ACC.7,C
MOV P1,A  ;送显
SETB LEDR3
CALL DELAY3
CLR LEDR3
call delay2
;----------------
MOV  DPTR,#TAB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送显
SETB LEDR4
CALL DELAY3
CLR LEDR4
call delay2
RET
;****************;****************;****************

INT_T0:
PUSH  ACC ;定时器0中断计时
PUSH  PSW
MOV TH0,#4CH;50MS
MOV TL0,#0

INC 30H
MOV A,30H
CJNE A,#10,T0_OUT;
MOV 30H,#0

CPL   0AH;秒闪位

INC 31H
MOV A,31H
CJNE A,#2,T0_OUT;500MS*2=1S
MOV 31H,#0

INC SEC;秒加一
MOV A,SEC
CJNE A,#60,T0_OUT
MOV SEC,#0

INC MIN;分加一
MOV A,MIN
CJNE A,#60,T0_OUT
MOV MIN,#0

SETB ES;每小时打开一次串行中断,进行GPS校时

INC HOU;时加一
MOV A,HOU
CJNE A,#24,T0_OUT
MOV HOU,#0

T0_OUT:
POP PSW
POP ACC
RETI
;****************;****************;****************

DELAY1MS:   ;白天延时,亮2ms
    MOV R6,#50H
DL0:
    MOV R5,#0AH
    DJNZ R5,$
    DJNZ R6,DL0
    NOP
    RET

DELAY2:   ;夜间延时,灭3ms
    MOV R6,#0FBH
DL2:
    MOV R5,#04H
    DJNZ R5,$
    DJNZ R6,DL2
    NOP
    RET

DELAY3:   ;夜间延时,亮1ms
    MOV R6,#66H
DL3:
    MOV R5,#03H
    DJNZ R5,$
    DJNZ R6,DL3
    NOP
    RET

;****************;****************;****************
TABGPRMC: DB "$GPRMC," ;$GPRMC,数据

TABGPGSV: DB "$GPGSV," ;$GPGSV,数据
;****************;****************;****************

PD_GPG:;接收比较数据
MOV R2,#7;
PD_GPG1:
JNB RI,$
CLR RI
MOV A,#0
MOVC A,@A+DPTR
CJNE A,SBUF,gOUT
INC DPTR;下一个数据
djnz R2,PD_GPG1;校对完7个数据
clr c
ret
gOUT:setb c
ret

;*******************************************
GPGSV:;判断GPGSV,的后10位是否是0
MOV DPTR,#TABGPGSV;$TABGPGSV的数据指针GPGSV
acall PD_GPG;接收比较是否是收到“$GPGSV,”
jnc sdsj;收到继续
AJMP OUT

sdsj:
MOV R1,#10;跳过10个数
GE10:
JNB RI,$
CLR RI
DJNZ R1,GE10
;**********************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0',GPSOK;非0跳出读时间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0',GPSOK;非0跳出读时间
SETB 24H.7;继续判断,开绿灯位
AJMP OUT
GPSOK:
CLR 24H.7;关绿灯
SETB 24H.0;置读时间位
AJMP OUT

;****************;****************;************
;-------串行口中断

;接收到$GPRMC, 后面的是时分秒数据ANSI格式的

;*********************;****************
GPS:;$GPRMC
CLR ES;关串行中断,避免反复中断,下面接收用查询
PUSH ACC;保护
PUSH DPH
PUSH DPL

JNB 24H.0,GPGSV;因为室内收不定位,所以首先判断GPGSV,再往后10位否为0,如果是0的话时间是不对的,
;如果非0,即使收不到定位信号时间也是对的

TGPRMC:
MOV DPTR,#TABGPRMC;$GPRMC的数据指针
acall PD_GPG;接收比较是否是收到“$GPRMC,”
jnc sdsjq;收到继续
OUT: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SETB  ES;打开串行中断
RETI;退出

sdsjq:
;**********************
MOV R0,#40H;ANSI码时间的保存地址指针
MOV R1,#6;时分秒6个ANSI码数据
GET_GPS: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SUBB A,#30H;ANSI减30H是16进制数
MOV @R0,A
INC R0;下一内存
DJNZ R1,GET_GPS
;**********************

;---------------
;处理数据,把6位数合成时分秒三位数
MOV R0,#40H;ANSI码时间的保存地址指针
MOV R1,#HOU;小时指针
ZLGO:
MOV A,@R0
MOV B,#10
MUL AB
INC R0
ADD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CJNE R0,#46H,ZLGO
;----------------
;收到的是伦敦时间,北京东8区 +8小时

MOV A,HOU
ADD A,#8;小时加8
CJNE A,#24,JJ;是否大于24小时
JJ:JC XY
SUBB A,#24;大于24减24
XY:
MOV HOU,A;保存成北京时间
CLR 24H.0;清读时间位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RETI
;****************;****************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
;0,1,2,3,4,5,6,7,8,9,灭

END

网友A:
这个真不错,值得学习请问楼主有没有C语言程序,汇编我都忘光了

网友:
看来还是汇编语言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错,值得学习请问楼主有没有C语言程序,汇编我都忘光了

fang3 老师的原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5033里面有C语言程序

网友:
真的很不错,还会汇编语言。

网友:
会汇编的都是大神

网友B:
今天怎么没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怎么没分了。。。

先欠着啊哈

网友:
用汇编写,非常精简。

网友C:
那个秒点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秒点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利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小数点组成的,所以看着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小数点组成的,所以看着别扭

我说呢,尽量还是找专用的反正也比较便宜…

网友:
玩汇编的都是牛人

网友:
佩服会汇编的大牛。硬件上用IC作倒相会更简单

网友:
不错,用汇编的已经很少了

网友D:
给个程序吧,发这里再复制出来粘贴会有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程序吧,发这里再复制出来粘贴会有乱码。

点击程序最后一行的“复制代码”再粘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击程序最后一行的“复制代码”再粘就行了

就是这么做的,提示有Unicode码,是否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么做的,提示有Unicode码,是否另存为

粘贴到记事本里,保存成TXT格式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GPS模块在哪儿买的?接收效果如何?方便的话私我个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