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来新版第一帖,改装制作一个手表自动点油笔(更新坛友说的胰岛素针头)

楼主(2019-01-08):
一直被手表点油装置困扰,点油的工具主要有下面两种。

自动的方便些,不用每次开瓶,但会出来一坨油,最致命的是时间不久塑料就在油的浸泡下变脆断掉。

手动的专业一些,每次蘸一下,笔尖粗细不同可以选择油量,但业余爱好不可能倒出一碟油来蘸,比较浪费。
网上看过表哥们说的微量进样器,笔尖是0.5mm,也找过胰岛素针头,针头特别细。
有一天用针管发现,这水可以挤出一滴,又吸回去一些,收放自如,厉害了。
研究了下针,最细的4号是0.4mm,但有点贵买了便宜的4.5号,比较靠谱的粗细,买了一板来备用。

把针尖直接磨掉试验试验

第二个只是把尖磨圆,不划伤零件。

玻璃管子还是蓝色的,挺漂亮,总共是1ml,吸一格出来是0.1ml,量够用一段时间,估计和自动油笔容量差不多。

用个魔力擦插住,有个倾斜度油不会被吸出来。

经过存放一天,油没有漏出来,试用1块表,目前和自动油笔差不多,以后熟练控制了估计效果会提升。

总结:1.针尖得保留斜口,不能磨平了,挤多了才能吸回去,控制油的量。
      2.玻璃管子适合装润滑油,管子加针一套等于2个塑料自动油笔的价格,还算经济实惠。

按照坛友回复的胰岛素针头,正好家里有,而且我存了1个以前相改装,上个对比照片

可见胰岛素针头确实细很多,图上另外2个大概0.45mm左右,胰岛素的0.15mm

要是制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利用正常针的斜口,把胰岛素的针从塑料里面取出,长度足够,插进去留一小段出来即可,焊锡焊上。如果嫌太长可以把原钢针切断,再磨出斜口。
斜口正好加大焊接面积,比较牢固,锡不会和油反应,最后就是玻璃管、钢针、锡3种材料,避免了塑料件的老化断裂。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发帖速度真快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不知道用胰岛素一次性注射器做这玩意行不行,我们老爷子给我俩了,没研究出来改个啥用,这不,昨天让老太太看见又有4个用完的,直接给扔了

网友:
宝石花机芯Z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胰岛素一次性注射器做这玩意行不行,我们老爷子给我俩了,没研究出来改个啥用,这不,昨天让老太太 ...

胰岛素那个用自动笔试试,感觉那个牛叉,能先调好量再释放出来,不过有点贵那个笔还在使用,我只有针头还没试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买个针头试试。

网友:
 头像很帅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胰岛素那个用自动笔试试,感觉那个牛叉,能先调好量再释放出来,不过有点贵那个笔还在使用,我只有针头还 ...

那玩意针短,就是不知够得着不(相当于直上直下了)?这种皮试注射器以前好像也得到过一个,嫌太小了,不知道干啥用

楼主:
和你的异曲同工

网友:
好像有些进口的流感疫苗之类的注射器针头也是很细的。

网友:
将针嘴砸扁一点还可以更小

网友B:
针头直径0.45毫米,太粗了,想想看吧,手表的轴有的仅0.1毫米左右粗,拿它来加油,相当于用4.5毫米粗的铁棒给1毫米的轴加油,油量太大了会造成流失粘连,这些东西给闹钟加油还差不多。给手表加油的油笔应该用0.1毫米粗的钢丝来做,采取用油笔蘸油的方法来加油。

网友(2019-04-05):
换上35G滴胶针头(平头)你会更牛,它那毛细效应点托钻、叉口、钻眼一碰或两碰油量就夠,那样玩起巧克力式的表表,你是牛的

网友:
可以把油加到空的胰岛素瓶里,装到胰岛素笔里使用,可以定量输出,不用时取下针头就可以。那个笔买个二手的也很便宜。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B:
针头直径0.45毫米,太粗了,想想看吧,手表的轴有的仅0.1毫米左右粗,拿它来加油,相当于用4.5毫米粗的铁棒 ...

手表的摆轮轴比你说的还要细,仅0.07毫米,要想加入油眼里,就得使用更细的钢丝。

网友:
高手!我去买针!

网友(2024-05-05):
针灸针最细的0.16MM,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