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PO 5v4A充电器

楼主(2019-01-08):
老版的最后一贴,发到新版来。

楼下接着看。

楼主:
继续发继续发

完毕

楼主:
明天测试下看有几A电流

网友:
支持闪充劲头不小~

网友:
OPPO 这个快充做工用料都不错啊

网友:
原創內容,谢谢分享。。。。

网友(2019-04-02):
这个只能破坏性地拆解啊!原来是粘接死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
可惜我的魅族p7p卖了。不然也拆下那个5v5A的充电器

网友:
不是说今天测电流么?好奇啥东西用4A充?

网友(2019-06-07):
这么好充电器拆了多可惜

网友A:
我也1块买了个已经拆开的,表面上看,整流桥堆、输入保险都烧了,而且棕色的保险被704粘得牢牢得,慢慢再搞吧。请问你这个头,电路板和插头之间是连线焊接的,还是接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1块买了个已经拆开的,表面上看,整流桥堆、输入保险都烧了,而且棕色的保险被704粘得牢牢得,慢慢再搞 ...

假货啊看着

网友:
楼主你拆这个是真货,那个散热是铝的还是铁片做的

网友(2023-08-23):
也买了几个,发现没有OPPO手机这东西就是坑啊,冲三星手机电流只有不到8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