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淘优惠购买的飞利浦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19-01-10):
电动牙刷确实蛮舒服的,这家店确实不错,充电器虽然是中国产,但至少是正品,应该是出口然后又回来了,因为里面灌了满满的胶,闲的没事就把它给拆了

新版感受到的就是大部分图片都不用压缩直接可以上传,求打赏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这是飞利浦什么型号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手里有6系和9系

网友:
谢谢分享,正品无疑,无损拆解好评

网友:
没型号啊,那个系的

楼主:
不是无损,螺丝那边密封圈断了不是一整个了

网友:
我头像怎么也没有了。。。

这个版本是不是粗了,我看并联了两颗电池的,我在用的都是一颗14500.

网友:
看见偏心轮了,是振动的吗

网友:
电机震动吗?

网友:
这个估计比3系列高级比6系列低级,震动的方式没有6系那种结构高级,反正飞利浦中高端牙刷是我用过觉得比较好的了,放进嘴里脸都麻了震的

网友:
至少是正品

楼主:
是正品,但是这是中国生产,然后销往美国,美国没要,拆了包装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品,但是这是中国生产,然后销往美国,美国没要,拆了包装又回来了。。。。。。。。。。。。 ...

为啥没要 郑智原因吗

网友:
求链接地址~~~~~~~~字数补丁。

网友(2019-03-06):
如何无损拆解?价格?求私信连接,谢谢

网友:
偏心轮震动马达?

网友:
有地址吗?来一个

楼主:
老站我爱优惠购有自己搜一下

网友:
是我眼睛花了?还是这个牛B了?镍氢电池上面贴个锂电池标签?

网友:
感觉像3系,6系已经不是类似手机振动电机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