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酷开32k1Y不开机,如何维修

楼主(2019-01-08):
一插电蓝灯直接亮,按开关键没有反应,电源板12v正常,各位高手应该从何下手

网友:
不懂,把各插接线座重新拔插一次

网友:
你,还是直接买块主板装上吧,不要再捅咕其他地方了。

网友(2020-06-09):
电源板12V输出正常可以判断电源初级已经起振工作正常,查次级5V输出电压,及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主查次级输出二极管有无短路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