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站第一帖,希望这次能好好做一个win7的NAS

楼主(2019-01-08):
哈哈,总算占了一个位置。希望这次能好好做一个win7的NAS,系统测试已经完成,电视能够直接播放电脑上的视频,就是硬件合体了,找了一个铁盒,希望能成功。

网友A:
说说过程和用到的软件啊,还有多来点图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说过程和用到的软件啊,还有多来点图片啊

我估计就是Windows自带的共享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就是Windows自带的共享文件

我是这么弄的,哈哈,gi945弄着玩呗

网友:
那就叫局域网共享 不是NAS啦

网友:
NAS关键还是要便捷的远程访问、管理和易用的APP

网友:
简单的共享文件应该不能算是NAS吧,觉得win7除了好维护好像不太适合NAS耗资源,

网友C:
Twonky Server 这个电脑端软件能实现DLNA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wonky Server 这个电脑端软件能实现DLNA 功能

ok谢谢,合体后试试

网友:
希望楼主来个教程?win版nas怎么打造。这个比黑群怎么样?

网友:
标题党,图呢?

网友:
win7 做nas ???
功耗太高,app功能没有

DSM  才是正道 , win storge server 都垃圾

网友:
图片呢,只有文字吗

网友:
我用WIN10开SMB共享,电视盒子打开超级慢,电脑打开很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我都是用win7做nas的,而且还好几台,还可以远程进去处理工作,比如用金蝶,好几个账套,一个nas开一个账套,省的来回切换麻烦,用RDO远程管理软件,切换远程桌面可容易多了。装百度云和迅雷,完全可以远程下载。开ftp服务,路由开v*n,手机远程随时可以用es管理器上传下载,电脑也可以\\192.168.x.x通过共享看视频。

网友:
这个  好像不是太稳定把  还是用群晖稳定的多哦

网友E(2019-03-27):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win7做nas的,而且还好几台,还可以远程进去处理工作,比如用金蝶,好几个账套,一个nas开一个账套 ...

上个教程吧,真想弄个玩玩,家里几台退役的电脑,利用一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个教程吧,真想弄个玩玩,家里几台退役的电脑,利用一下不错。

win7开远程桌面啊,有3389设置器,可以改其他接口,设置系统的帐号密码,路由器绑定公网IP,绑定DDNS,做端口转发,把远程端口和FTP端口都映射出去,然后下载server-u破解版,按照向导设置FTP用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win7做nas的,而且还好几台,还可以远程进去处理工作,比如用金蝶,好几个账套,一个nas开一个账套 ...

装server2019 管理端用win10 远程控制可以拿最高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