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只跑车型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1-08):
新版第一次发拆机贴,感受下不一样的感觉。

01.要拆的是这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外观跟一般的有些不一样,散热孔是在上面的,上面有些隆起,像个跑车。

02.前面车灯位置是两只指示灯,一只电源和一只充电指示。

03.后面如图没有装饰。要改成跑车也改得像一点,别人充电的时候也可以当个艺术品,这样半像半不像的设计这模型的没有艺术细胞。

04.底部是进气的,原来应该有产品参数铭牌,已经不见了。

05.去掉四只底部螺丝打开,里面积满灰尘,散热风扇别具一格装在顶部。

06.风扇参数。

07.把主板取出来,高压滤波电容两脚已经断裂,掉在一边。

08.洗洗更健康,脏不拉几拍出的图片也不好看,只是清洗机盆子有点小,要倒过来再洗一次。

09.捞出后清水再冲一下邂逅吹风机吹干,这样就干净多了。

10.细看这个主滤波电容,两脚不像是被烧断的,估计没打固定胶,是被长期震动震断的。
主板上其他几处元件也有几只松动的,可见固定胶的重要性。

11.IRFBC40,查了下耐压600V,最大电流6.2A。

12.脉宽调制芯片UC3842

13.高频变压器。

14.这里有个小板矗立着,很另类。

15.先看小板旁边14脚芯片,上面有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上标103,常温下电阻是10K。

16.在线测了下电阻,有13.48K,感觉有些不太正常,虽然这里气温比较低,大概在10摄氏度左右。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会随温度降低增大阻值,但我以前没测试过,不知道跟常温差这么几度阻值会有这么大变化。

17.下面我做个试验,用电烙铁接触这个电阻看看阻值变化。
本来想做个动图的,就是做出来的文件太大了,小了阻值变化不明显,最后只是截了三张视频图看看效果。

18.我不明白的是,这个热敏电阻为什么要粘在324上面,324又不是主要的发热元件。
移开这个电阻,确认一下是不是324。

19.再来看这张另类的小板。

20.这样看不方便,把它焊下来。

21.小板上一个芯片是CD4060BCN,查得是计数器芯片,另一个是LM358。
我不太明白这块小板的作用,以前看到的很多充电器中没有看到类似的,是不是起定时作用的?

22.最后看到输出处一只电容已经怀上了。

总结:这只充电器市电输入处保险管倒是没坏,高压电容损坏可能会使3842和MOS管损坏,也懒得去测试,高频变压器也已经松动,觉得没修理必要了。
谢谢观看,完。

新版第一次拆机贴感受:我觉得这版更符合我的发贴习惯,上传的图片不按照排列顺序对我没影响,我总是一张图上传完再传第二张,选择多图一起上传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保存草稿能够图片一起保存非常好,而且保存的草稿跟贴子一样,更直观,第一次我保存了一下草稿后看贴子以为已经误点发出去了;还有定时发布,这个对于东北MM有福了,不用每次发贴等到零点了。其他还在摸索中。

网友:
砸完砖家我也得吐槽,您这跑车真丑,丑到没朋友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俺称为面包型,老爷子买的电三轮带来的就是这样的黑色的,不喜欢这种,因为壳子鼓不好摞,它只能在最上面放,早年这种使用494推双管,现在也堕落成3842推MOS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必须拥有。。。。

网友:
没看出这是跑车型

网友:
把跑车修起来出去飙一把

网友A:
   这个NTC电阻应该是作温度补偿用的,用于低温的时候微调充电电压,当天气冷的时候有的电瓶充电不转灯,有了这个微小的调节达到了转灯不过充保护。至于粘在324上面我想应该是就近固定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老款充电器,分立元件的。

网友:
这个感觉还有肉呀,体质还不错,可以修一下的。新充电器越来越省了。

网友:
还以为要拆电动跑车充电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NTC电阻应该是作温度补偿用的,用于低温的时候微调充电电压,当天气冷的时候有的电瓶充电不转灯,有 ...

天热不转灯,哈哈

网友:
这充电器造型的确很另类,看做工感觉还可以看看开关管和3842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修好接着用

网友:
这电动车充电器看起来很旧的样子。

网友:
ntc做温度补赏那个坛友说对的,只是和转灯没关系,是充电电压高低关系微调用的

网友:
上下通风的设计很合理的!

网友:
散热孔在上面散热好,但容易掉东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