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稳压电源风扇不转维修

楼主(2019-01-08):
        一台稳压电源风扇不转。开始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以为温度低,温度开关没有闭合所至。后通过加热温度开关使之闭合,风扇依然不转。
仔细检查,发现有一垫圈掉入风扇中。取出垫圈,风扇依旧不转。
  看来风扇是坏了。试试看能否修复。经检发现线圈不通。

楼主:
重新焊接

再行测试

测试:

24V190ma

32v236ma

至此电源风扇复活

网友:
等待着直播。

网友:
心灵手巧赞一个

网友:
新版的第一贴,手艺术不错的。

网友:
厉害啊,这种风扇都能修的好

网友:
手艺不错,修修补补又挺几年

网友:
修旧利废,节能环保,值得折腾。

网友:
一次性的,没得修了

网友A:
都断了,还修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断了,还修什么呀?

人为的不然不好检测修好强力胶粘回去就好了,严丝合缝不影响使用哈

网友:
8025的风扇很易搞到的

网友:
恭喜朋友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