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看看,这个算不算九阳的良心电磁炉

楼主(2019-01-08):
   前天,一个小伙子,一次性拿来4件家电,厨电来修,说是媳妇让出来找修家电的,找了老半天,转了很多地方,才找来的,不容易啊,于是,先后从电动车的卡巴裆那边(踏板位置))先后弄出来4样厨电,一个是格兰仕的电饭煲(叫IF6,比较像马桶的那种,上翻盖,4L的锅,说是不能加热了,按开关没反应),先修的是这个,拆卸不容易,因为之前修过个类似的这种带拎把的马桶电饭煲,所以有经验

    别看拧开4个螺丝,你撬烂了也撬不开,因为提手本身就是机关,它必须垂到一个最低点,才能拆开(这个照片欠奉,等下一波积攒满了卡再说吧,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拍了他电磁炉几张照片,我的相机突然提示卡需要格式化,没法子只好用手机拍,可是后来打发走他后,发现卡没坏,里边的照片还在

    所以,赶紧抢救出来,再格式化的。所以提前剧透电磁炉的照片,我感觉这个电磁炉不错,你们认为呢?且恕本人卖几个月关子)

    一个是格兰仕的电压力锅,这个比较保守,就是拧的定时器那种,说是只反复的跳加热和保温(最终,是定时器触点烧蚀,还不确定定时器经过我的拆装后,是否能转回来,他倒不在乎,只要能加热就行)

    还有一个是我说的,今天主角,九阳电磁炉,再一个就是个山寨的澳柯玛电磁炉换开关,就这几个。经过一番努力,中午12点半之前,总算给他打发走了3样,那马桶实在不好修,没坏件,所以,留下电话,我再试一把,

   (下午彻底解决,是4面的MCU贴片芯片部分脚虚焊,因为是外涂油漆保护的,没法动烙铁,只好用858狠吹一顿,然后用镊子摁着压,竟然碰巧,好了没事了,WIFI灯一闪,就能按键了)
    且看这个加热一会就停机的据说结婚前买的一千多的九阳电磁炉啥结构吧:

    这个电磁炉,比一般电磁炉长一点,显得大一点,6个三角螺丝,撬开后盖里边好大的一个线盘啊,看这黄色,感觉很土,尤其是【隔行扫描】的,铝线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早年的线盘使用铜线都是【逐行扫描】的。不过,逐行扫描有个缺点,容易呲火,是不是后期考虑到这问题,才不管铜铝都这样隔开了呢?

    线盘反面,很PL,跟金缕玉衣似得,磁棒都分段,这是哥德米斯帝国的入侵地球的战舰来了吧?时代战士,准备出鸡,打鸡外星侵略者,保卫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去吧?前进吧狗,前进吧特斯,前进吧毛利,前进吧阿尔趴下,前进吧克赛号。

   板子上,竟然使用大电容,主滤波是6.8UF的,原来进门的2UF竟然使用了10UF,厂家实在啊,难怪设计2200W呢,应该是功率充沛了。

   辅助电源布局合理,还有个套罩着,莫非是粤语所谓的雨罩?

   包括风扇,都有个罩子遮着,防止油烟被吸入后投射到机器里边,做的够用心,最讨厌的是这个风扇设计得比标准风扇小一圈,可坑死我了,见后边说明。

   管子桥都斜立,这样,散热片可以做成坡面的,面积和体积都有所增加,尽管如此,没风扇照样顶不住多久,

   该机使用2个线圈,进门附近,是个工模一直电感,白色的,双绕组,而到桥之间的那个是普通电感,一般电磁炉都只有这一个,很少按前边的共模抑制,该机没有可调电阻,所以功率理论上不可调,其电流取样估计是用桥旁边的粗铜丝采样的。

    对了,线盘上是2个感温器,中间一个,在线盘半径上还有一个,对应板子上相邻的2P、3P俩插座。估计在半径上的是监测线盘温度的吧

    除了标准电磁炉具备的三个黑煤球电容,还有2个麻将块电容,一个跟10uf和共模抑制电感组成双π滤波,一个在IBGT附近没看具体干什么用。

    进线上还有个大大的磁环,既做高频吸收,又做卡固定线的东西,很不错啊,想换线都不大可能找到合适的。

    风扇,前控板线,都有个磁环,相信如果进行检测,这机器绝对EMI啥的都能轻松过。看来,有钱的就不差这点钱,厂家也为了他们,不计工本,反正肯定是赚,既然做,就做好点,卖个好价钱。

    这个机器的毛病,就是开机不久就停机,他听出来声音没以前大了,后来我才发现问题,风扇压根不转,因为前一阵修过一个老头的电磁炉风扇坏的毛病导致E6高温报警,这次吸取教训,直奔主题,拆下风扇才发现,风扇散架了,扇叶和定子都掉下来了

   是的没看错,我没打错,定子也耷拉下来了,我本打算换风扇的,结果,一盒子电磁炉风扇没合适的,都塞不回去,那风扇转的圆坑就只能放下它的风扇,别的电磁炉风扇都下不去,尽管安装孔尺寸都一样,风扇直径小了1CM不到,就差这点。

    烦死了,最后没法子,只好修风扇,撕开贴纸,取下油封,发现果然,里边的白色塑料卡簧片脱开了,没坏,将扇叶装回去,卡簧重新卡上,又没事了,装好,放回去,半锅水,试机,开了半天都没事,问题解决。

楼主:
去年从郭伟利的店里选了几十种配件,打算进一次货,主要是一盒46¥包邮的带灯开关,因为我手里的开关卖和用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其次是来几根电锅的电源线,瓷头的大于4000W纯铜线,普通和多星两种都来几根,还有瓷插头的这两种锅的插头,插座也都备着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其他杂七杂八的也选了个遍,当时不算运费就二百多了,

11月份没生意,缴纳平安的保险都困难,实在没钱进货,只好拉倒,

前一阵,又筛选一下,裁军,最后,把总价压到150,结果,一付款,惨了,150都不够,按说12月份算不错啊,买卖还可以,怎么也不行呢,

MD,可能其中一份的扣了双份,两份保险都欠着将将不够60天,我这杨白劳让平安的黄世仁们压得腰弯背驼的,唉,竟然想进货都没钱了,考虑到最主要的是开关,于是,毅然决然的取消了所有订单,只买了这一盒包邮的开关回来,先解燃眉之急。

三天后,到了,就是它,别看便宜,但是低价不代表低质量,最起码三个都是铜脚,至于里边,没打开看,不知道,反正不是最次的那种就是了,很多的翘板是铁的,好一点是铜的砸出个坑当触点,再好点有所谓铜触点,再好就是银触点,还有双银触点,有这100个开关,又能撑一阵了。

网友A:
一盒开关带来的视觉冲击波

网友B:
看那开关强迫症的表示很想按按先

网友C:
用马桶来比喻电饭煲。。。

这电磁炉嘛,这外壳设计可是很落后啊,
防溢锅能力够呛

网友D:
电磁炉真干净  还有风道设计不错啦

网友:
卡巴档笑死了哈哈哈哈
骚版没发工资不能交听故事票咯

网友:
以前的人胆小。。。 基本上用料保守。。。

网友:
电磁炉做工很不错,但是价格也不错。。。卖的越贵赚的越多。。。。。。

网友:
新论坛就是好,啥帖子都能赶上前排首页

网友:
看楼主贴子和看小说似的

网友:
很赞同楼上,看楼主的帖子就是在听故事

网友:
电磁炉的做工的确不错

网友:
来新版看老兄的帖子了

网友:
这个电磁炉算好了,不过这东西都几十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盒开关带来的视觉冲击波

哈哈哈,上次从别家进货也是进了100个,因为跟着别的东西,就没带盒子,一个装油条的塑料袋就跟别的配件混着发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开关强迫症的表示很想按按先

回来直接倒了个不知道啥东西的木盒里了,开关一个正一个倒每排可以放十六七个,结果,这样安排,那盒子竟然100个加上原来剩下的十几个都填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马桶来比喻电饭煲。。。

这电磁炉嘛,这外壳设计可是很落后啊,

嘿嘿嘿,应该还行吧,反面是弧形朝里收的,还有地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真干净  还有风道设计不错啦

看来早晚得为他专门削一个风扇,弄根电热丝,立在旁边,给风扇通电让扇叶转着切掉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