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论坛第一帖,捡了个24v开关电源

楼主(2019-01-08):
路边捡的,已经有2个月了,水淋淋的…在学校用餐巾纸处理干净了,原来全是泥巴和灰尘和导热硅脂…壳子上写24v17a

外壳有点被暴力过了,上盖都是坑,下面铝板也有个坑

电容

mos和整流管

输出电容有点小

唯一一块芯片,型号,2845b ptdd 有谁会改可调?

看着没有什么故障,直接上电,正常启动,就是空载时电压不稳,上下1v左右跳,接了负载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没洗的问题

网友A:
竟然使用工业级的芯片,看样子做工不错啊,捡着了

网友:
哈哈,24V的电源,很不错呀

网友B:
电压跳动是不正常的现象,先把板子清干净,再检查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有怀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跳动是不正常的现象,先把板子清干净,再检查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有怀孕的, ...

滤波电容测了,没有问题,明天好好洗一下

网友:
旧了点儿,东西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这个东东改可调有点费事哦

网友:
  恭喜楼主有的折腾了,卡片式万用表不错!

网友:
小范围可调是没问题的,大幅度可调就得加辅助电源咯

网友:
还是初中生啊

楼主:
怎么了,坛里还有好几个初中生
我就要成高中生了

网友C:
284*是工业级,384*是民用级,电路应用一样。这个电路改可调,麻烦,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4*是工业级,384*是民用级,电路应用一样。这个电路改可调,麻烦,效果不好。 ...

哦,那我还是去买降压板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使用工业级的芯片,看样子做工不错啊,捡着了

我还没见过1845

网友:
试试吧!改电阻

网友(2023-10-12):
能工作,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