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司机,保护板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1-08):
求教老司机,小弟做了个4S磷酸铁锂电池,给摩托车当启动电,现在出现有1颗电池在发动机高转速的时候电压4.2V左右波动,其他三颗3.3左右,寻思要不要加个保护板。
现在想问下,保护板是电池超过核定电压直接断开电池还是只是断开这个电池的输入电流?
如果断开电池会不会导致车辆的总电压出现波动?
发电机最高发电电压是14.4V,求老司机指点,谢谢!

网友A:
单芯过压,保护板会断开整组电池与充电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过压,保护板会断开整组电池与充电的连接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4串电池组中1个电芯充满了就直接断开原车电路?理论上电压应该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4串电池组中1个电芯充满了就直接断开原车电路?理论上电压应该是0? ...

如果是充放同口的板子就是断开了,
分口的只断开充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充放同口的板子就是断开了,
分口的只断开充电回路

摩托车只能用同口板,充放都在一根线上。
大佬,换句话说,是不是电池充满了=没有电池了?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摩托车只能用同口板,充放都在一根线上。
大佬,换句话说,是不是电池充满了=没有电池了?谢谢谢谢~ ...

我理解的是保护板会有个动作上下限,某节电芯刚过充就断开然后电压回落又开启,有个毫秒的时间差,个人感觉不影响正常使用,因为我的锂电小电车就是36V同口板子,有一次用48V电源充电保护板动作之后拔下来然后开电门依旧可以用,也就说保护板保护的是电池本身,不影响放电使用,除非低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保护板会有个动作上下限,某节电芯刚过充就断开然后电压回落又开启,有个毫秒的时间差,个人感 ...

感谢大佬解答,容小弟再补充一下:
由于摩托车只有在启动的瞬间消耗电池电量,启动之后理论上电池一直是在充电状态(14V左右电压),并由电池稳定整车电压,我现在担心保护板一旦执行保护,会不会造成电压波动由此损坏车载电器。比如4串电池组中1节充满了,保护板介入保护,电压会不会掉到10V?三节充满了保护板介入会不会只剩下3伏多了?
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容小弟再补充一下:
由于摩托车只有在启动的瞬间消耗电池电量,启动之后理论上电池一直是 ...

客气了,我不是大佬,小白一个,
正好用保护板而已。
如果电芯差异大不平衡,一个充满,剩下三个却很低的话确实可能出现您说得情况,保护板介入,断开充电口,发电机电压升高。
个人建议在匹配电芯的时候尽量筛选容量和内阻一致,引出平衡线,定期检查各个单体的电压,平衡补电之类。
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欢迎大神们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我不是大佬,小白一个,
正好用保护板而已。
如果电芯差异大不平衡,一个充满,剩下三个却很低的 ...

再次谢过。
大体明白保护板的原理了,现在是用B6都充满了4个电芯静置12小时之后电压3.41左右,只有那个高压的在3.42左右,感觉还是挺平衡的。现在就考虑要不要加保护板,有人说加平衡板也可以,但我搜了一遍马云家,也没找到平衡板,绝大多数都是保护板带平衡功能。

网友B:
你观察充电时间了吗?不能看满电电压,如果电压高的充满时间比另三节快很多的话,说明这节容量小,充满的快,建议你的电池组容量都要匹配,不要误差太大。其实铁锂3.4V算是充满了,再往上都是虚电,放置一段时间都会回落到3.31V左右。

网友C:
高电压那个多半容量小很多了  按楼上说的试试看  最好换了  你上保护板  也会因为那一串提前充满 保护 导致其他电芯充不满

网友:
4.2   3.3差太多了,赶快换掉4.2的,要不其他的也会坏。再高级的保护板也保护不了了。

网友:
看你们说了这么多,我才感觉到做串联电池组真不能用新旧不一,还是最好是全新的并且卖家有做过内阻检测的,好象还一道工序叫分容,不懂是分容量大小还是什么,望懂的高手指点一下。楼主的这个电池肯定是高电压那颗与其它的内阻不一样吧,充电放电都与其它的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我不是大佬,小白一个,
正好用保护板而已。
如果电芯差异大不平衡,一个充满,剩下三个却很低的 ...

有空来讲讲,保护板的原理呗,保护板到底是保护放电,还是保护充电的,是否是串联电池组中,一号电池满了,其它的还没有满 ,它会断开一号,然后继续给其它电池充电到所有的全满 ,还是说,保护电池放电的防止短路大电流通电时能自动切断线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空来讲讲,保护板的原理呗,保护板到底是保护放电,还是保护充电的,是否是串联电池组中,一号电池满了 ...

线下指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观察充电时间了吗?不能看满电电压,如果电压高的充满时间比另三节快很多的话,说明这节容量小,充满的快 ...

估计另外三个充不满,毕竟是买的拆车电池,为了匹配摩托车电池仓空间,这种型号的全新电池不大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那个多半容量小很多了  按楼上说的试试看  最好换了  你上保护板  也会因为那一串提前充满 保护 导致 ...

好像是内阻160+了,其他的三个都在60多点。现在上了个保护板,号称带平衡的保护板,感觉还行,四个电池都能到3.6V

网友:
内阻翻了快3倍  那节可以算是报废品了  大电流放电压降厉害 也就是放不出电来了

网友:
4.2V的那节换掉,会拖累整组电池,不建议加保护板,有那个钱可以买几节好电池了

网友:
充电上限也就14.4V,一致性过得去的电池一般不会过充,磷酸铁锂电池也比较耐过充,有一节高一点也不怕,就是电池寿命短,反正电池不贵坏了就换,所以不需要加保护板,碰到质量不咋地的保护板,明明电池没问题却启动不了车子那才真正的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