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进水损坏的红米5plus

楼主(2019-01-09):
朋友的红米5plus手机,不小心掉落洗手盒里,捞起时已黑屏不能开机。
用风筒吹过,又放置了两天,再次试机时还是不能启动,插充电器红灯一直在闪。
这手机估计入水损坏了,拿来给我拆开看是不是内部还有水未干。

说真的,修手机很不在行,朋友叫到不好推吧,先拆开看看情况。
还好这手机不难拆,先从侧边入手,慢慢撬开就行。

细心看没现发那有水,但也没看到防水标签,一般都会有的,就是没看到。

继续拆,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水未干。
拆出主板时才发现主板好像是维修过,还缺少了个金属屏蔽罩。

主板背面金属罩有锈迹,没发现水,估计都干透了。

手机尾部有小米的防拆贴,应该没拆过。
拆开看到有入水痕迹,电路板有被腐蚀痕迹。

最后发现电池也废了,测量电压0V,拆出外接尝试充电,充了一会还是1V以下。。

后来在手机主板电池极引线接其它电池,充电依旧是红灯,也不能启动手机。。。
没招了,建议朋友,要么拿出去维修店维修,要么另买新机,个人觉得这手机没维修价值,买新机更实际。

网友:
去它该去的地方吧

网友A:
现在手机不好拆电池,进水确实很难办

网友B:
来早了,骚版还没发工资,余额零啊
我也赞同不值得修咯,安慰

网友C:
拆过的手机掉水里基本就废了,100%进水,除非当场扣电池还有机会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早了,骚版还没发工资,余额零啊
我也赞同不值得修咯,安慰

我也搞不懂,昨天明明留了5M的,今天一大早看,只有2M额度. 可能是每天都清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懂,昨天明明留了5M的,今天一大早看,只有2M额度. 可能是每天都清零的.
...

刚上电脑版,消失的专家又回来了,赶紧砸了一块给花生
但是M币还是零,无语啦

网友D:
我一个无产阶级前来围观手机维修。。。。。

网友E:
要是拿到我这里来,可能还给你救得回来!不过的确,可以换一个手机了

网友:
用超声波洗洗试试能不能好

网友:
手机进水严重的话,维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
我那败家娘们已经掉两个手机进水了,拆开都是发霉的样子无人下手换了两个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懂,昨天明明留了5M的,今天一大早看,只有2M额度. 可能是每天都清零的.
...

木版说现在按24小时滚动,偶想是这样的:
比如今天下午2点点评用了10M,这10M要明天下午2点才返回

网友:
进水基本就要遭,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不好拆电池,进水确实很难办

进水后就拼人品,人品不好就可以换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的手机掉水里基本就废了,100%进水,除非当场扣电池还有机会救

现在老人机都不能扣电池了。。。 除非多功能机就能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无产阶级前来围观手机维修。。。。。

我也不比你富得去那,现在只有30M,日子怎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拿到我这里来,可能还给你救得回来!不过的确,可以换一个手机了

有机会得跟大神多学习一下。

网友:
拆过的手机掉水里基本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