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酷玩6手机求助

楼主(2019-01-09):
手机照相在普通模式下没有了对焦功能  触摸屏幕无显示   在专业模式可以对焦调焦    这是什么问题   这也太不方便了  顺便问下如何确定拍照是横竖模式  谢谢

网友:
手机太冷门了,要是小米可以回答你

网友:
横竖模式是手机里的传感器根据手机当前角度判断的,对焦问题应该是软件,如果是硬件应该任何模式下都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