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块灯板, 灯珠集体阵亡。。

楼主(2019-01-09):
球泡的灯板。。  惨不忍睹啊。。

网友:
这是通了高压电的后果吧。

网友:
肉眼看上去好像还有10颗好的

网友:
已经粉身碎骨了

网友:
RC降压的C击穿了吧

网友A:
估计是简单的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简单的阻容降压

电源还是好的

芯片是74yl7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还是好的

芯片是74yl7c

1. 要麼是雷擊,
2. 要麼是驅動有問題,我遇到過。
這樣的驅動不能通電后接通低壓,要不然連一個死一個,
但是如果接通后通電則不會殺死燈板。

网友:
真惨,安慰一下

网友:
拆个电源,其他的进垃圾桶吧!

网友:
还有几颗坚强的没挂,好好善待它们吧。

网友:
看烧的形状,应该是雷击造成的:连焊锡都融化了,普通的市电可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网友(2019-03-05):
一看就像灯板与220V漏电短路造成的!

网友(2019-04-17):
灯板直接通了高电压大电流击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