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解决新版论坛安卓手机浏览器发帖不能批量上传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9-01-09):
之家新版论坛上线后由于测试阶段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不乏各种bug和不适应,其中就包括更换HTML5上传插件后虽然不需要flash了,可以支持手机浏览器直接传图,但是只能一张一张的上传,不能批量传图,对坛友发帖体验 效率都造成影响。这个注意是一般安卓手机浏览器和图片浏览app不支持批量上传和多图片选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测试了一下目前主流浏览器和各种文件管理器,找出可以批量传图的组合分享给坛友。
对html5支持最好的浏览器无疑是google的chrome浏览器,经测试基本所有国产手机浏览器都不支持图片批量上传(qq浏览器也许也支持但是太臃肿没测试),目前只有chrome浏览器和opera浏览器支持,opera支持的原因是直接用的chrome内核再套个壳,注意是opera而不是欧朋,欧朋和opera是两回事。

我选用的是chrome44版本,这个版本支持安卓4.2-7(我只测到7)所有系统。体积小巧无广告各类流氓行为,也是所有chrome现存版本里HTML5性能最高的(注意是性能不是对HTML5支持特性多少),Google基本每次更新chrome时都会解决一些bug升级一下内核,但随着升级版本的提高,性能直线下降,44版本再支持绝大多数HTML5常用特性外性能比最新版至少强1倍甚至更多,丝般流畅。

下面如正题 先手机版网页,打开chrome选择发新帖

会弹出上传插件选择框,就是让你选择支持图片浏览上传的看图软件或文件浏览器,经测试基本所有图片浏览器或文件浏览器都不支持多文件选取上传,包括强大的看图软件快图和安卓最强三大文件管理器的两个
es 和re ,es完全不支持多选,re可以多选却不支持上传。只有se管理器支持多选和上传,目前发现是唯一支持的。

点选se管理器

找到你要传图的目录

可以直接长按点选所要上传的图片

也可以点右上角选择全选

然后点 选择按钮

这样就可以批量上传了 转圈 等待压缩上传完成

手机版不建议一次传太多,不然有几率导致浏览器fc,注意一定要chrome或opera浏览器,不然即便用se多选后上传也只是上传第一张 后面会忽略。

下面是切换成电脑版网页

过程都一样

电脑版可以一次多传些图片 不会发生fc

等待过后上传好 可以插入编辑了 ,排序乱依旧的 除非论坛更新新的上传插件

两个软件的版本信息 se管理器必须大于等于2.2.8 这个版本流畅够用没问题尽量别升级

网友:
我用苹果手机浏览器测试可以批量上传图片
或者用微信登录,调用的是微信自带的上传功能(只要用微信扫帖子右上角的二维码,就可以在微信内打开网页并自动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苹果手机测试可以批量上传图片
或者用微信登录,调用的是微信自带的上传功能 ...

水果机是可以的 安卓费点劲儿,微信不支持电脑版网页浏览调用安卓Android system webview浏览器内核体验较差~

网友:
QQ浏览器可以批量传图,但速度很慢

网友B:
謝謝分享!看上去不是很好搞,我是电脑发帖.

网友C:
大婶就是热心人
今天木分了,明天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看上去不是很好搞,我是电脑发帖.

身边有电脑我也不用手机,外出就有用了,其实就是装两个app不用任何设置,而且很多人手机里本来就装了这俩软件,俩个软件组合功能上就和pc发帖没什么不一样了,不单批量上传pc发帖编辑器支持的所有属性在手机上都可以实现,pc版发帖编辑器比手机版要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就是热心人
今天木分了,明天补上

陶总来了,只要能给坛友带来方便就可以了~

网友:
用手机传图真费劲,还好我都是用电脑作操,少了这份烦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陶总来了,只要能给坛友带来方便就可以了~

陶总?!!!
挤呀挤,专家分还没挤出来,这个24h比手机发帖还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总?!!!
挤呀挤,专家分还没挤出来,这个24h比手机发帖还烦人

哦哦 有点发晕(=_=) 穿帮了,24h这个真无奈啊("▔㉨▔)汗

网友:
大婶就是大婶,请收下偶的牙膏

网友D:
谢谢分享,我试了下CHORME游览器,点击插入图片时没有这么多的功能,只有相机、录音机、文件选项。打开文件选项,还是只能单张图片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我试了下CHORME游览器,点击插入图片时没有这么多的功能,只有相机、录音机、文件选项。打开文件 ...

需要装个se文件管理器才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威武

网友(2019-03-08):
引用 楼主:
身边有电脑我也不用手机,外出就有用了,其实就是装两个app不用任何设置,而且很多人手机里本来就装了这 ...

不用压缩处理图片是真心地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