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撸了个qi无线充电接收模块玩

楼主(2019-01-09):
之前手上有好多无线充电发射模块,接收的只有这么一片古董 ,主芯片还是ti的,

把电路部分剪下来焊到新的线圈上

完成的样子

空载电压5.01v

最大电流0.59a 此时电压拉低到3v 功率不到2w

上淘宝撸了10大洋一个,标称5w的接收模块

线圈特写

主芯片没有字,不知道芯片

焊上usb接口,打胶固定

电压4.71v 电流0.998A 功率4.7w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线圈不要随意换,背面的隔磁片也不要拆掉,碎了没关系

网友B:
欢迎折腾,看来线圈参数和板子要有匹配才行

网友C:
谢谢分享。1A的电流,还是有点小啊。。。就我一个人感觉无线充是鸡肋一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不要随意换,背面的隔磁片也不要拆掉,碎了没关系

其实没有磁贴功率更大,你买来的东西不一定参数是最合适的,也许不经意的改变反而变成最佳匹配也说不准

网友D:
不错,在哪淘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折腾,看来线圈参数和板子要有匹配才行

电感量有要求,但要求不高,和dc-dc电路中的电感类似,差不多就行,主要是发射和接收主控的性能,无线传输过程中有也有握手协议的,就和快充一样,如果一边不支持大功率,另外一边也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1A的电流,还是有点小啊。。。就我一个人感觉无线充是鸡肋一块吗? ...

目前已经可以做到10w,未来是趋势,带根线总归是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在哪淘到的?

淘宝啊,10大洋一片,快递5

网友E:
我就是用5W无线充电的。

上班主要用电脑,需要用手机随手拿过来,用完放上去,比线方便。

网友F:
    自己改有点划不来,有线24W快充,用无线得占充电口速度还慢 没什么动力改

网友:
还是要花钱也

网友G:
有5W左右也不错了,反正手机不用时都放上面充,慢点没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用5W无线充电的。

上班主要用电脑,需要用手机随手拿过来,用完放上去,比线方便。 ...

5W够用了,现在手机都是DC-DC了,一般电池也就10-15wh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改有点划不来,有线24W快充,用无线得占充电口速度还慢 没什么动力改 ...

一般手机电池才10-15wh 用24w快充1小时都不用就充满了,速度是很快,电池也很快衰减

楼主:
是的,花钱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5W左右也不错了,反正手机不用时都放上面充,慢点没所谓。

5w够用了,就算手机看视频消耗功率也不到5w的

网友:
多找几个不同的线圈试试看哪个匹配好效率更高。

网友:
还以为是实用的电路图

网友:
5V1A很好了,锂电池随用随充,充电电流1/2C,保持半电量存放是最好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这些手机脱裤子放屁加了什么电量统计功能,无线随用随充最后导致就是电量显示根本不准,还不如直接显示电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