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楼主(2019-01-09):
又出问题了,图片没法编辑了
上传卡死网页。。。。。。
重新编辑吧

今天发在老版了,看到睦版说1月5号之后的老版M币无用了,以后还是发在新版吧,以后老版不发了。今天发在老版的帖子如下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7721

以下是正文:
前景回顾半年前的帖子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蒸发光散射器ESLD G4218A检测器故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1225
昨天同事找我说又坏了,不过这次坏的是自动进样器,不是上次的检测器。

机器已经过保了,问了安捷伦客服,说是主板坏了,
寄修是1.3W元,上门维修2.1W元,

领导说先看看,不行再叫厂家,死马当活马医吧。
那就试着看看吧。
故障是开不开机,闪报警灯,而且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
左下角是电源按钮带指示灯,正常按下亮绿灯。
右上角是状态等,正常就绪后是橘色,
现在故障模试是电源灯闪过之后不亮,状态灯狂闪。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状态灯闪烁,不正常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二话不说,开拆,
本来是怀疑开关按钮接触不良,想着拆开清理一下。
取下面板看到里面的进样盘和机械臂,还有各自管路和自动进样针。
这些太复杂了,讲了也没用。
要把模块取下来必须断开电源和连接线,
以及与其它模块的各自管路,比如红圈和上面的两根毛细管,以及废液管。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样品盘可以直接取走,抽屉式。
拆下来的三根管路,模块搬到桌子上,拆开上盖塑料外壳
这个没什么难度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塑料外壳拆掉之后是金属壳,非常光亮,三颗螺丝固定金属盖板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取下盖板露出主板以及保护罩
看到机械臂很复杂,各自步进电机驱动,头疼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主板很复杂,很多工业芯片,布满了灰尘。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取下聚酯保护罩,拆掉可见螺丝,看到灰尘很厚
风扇也不用说,扇叶也是灰尘很重
除了飞思卡尔,还有各个大牌的芯片,6片步进电机驱动,
各种通讯排线和记忆电池,还有LED 照明灯板
丝杆很不错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不用多说,怕手脏,先清灰,神器出马
吹下了不止二两灰尘,
靠,赶紧开窗透气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吹干净后断开各处排线,准备取下主板
因为主板无可见故障点,还是怀疑电源模块有问题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同步驱动轮,看着就很有力气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无奈主板死活取不下来,机械部件不敢继续拆了,没这胆子
复原上电试试看吧
神奇,竟然亮了,机械臂开始复位走动,竟然好了!!!!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指示灯也正常了,不闪,不报错了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开心,赶紧装回去复原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本来背面的螺丝都被拆完了
有个扩展槽,好像是可以加模块的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各种通讯口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装回样品盘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机械臂正常工作,可以把瓶子夹起来送到进样针下方,OK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到这里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清清灰,插拔各处排线,然后就自己好了!!!
应该是特例吧,建议没过保的机器找厂家,过保了也得找专业人士,不要学我!
======================================
分割线
下面介绍一下本次功臣,牧田吹尘吸尘机
新买的,这玩意功率虽然不大,才2.5A,吹力可真大
噪音也很小,比便宜货强多了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型号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尘袋过滤器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卡扣连接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位置可以互换,接口是一样的,吹吸两用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开箱(其实是装箱回库房)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完毕,崭新的,特地买的哈哈哈
拆解维修安捷伦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1200自动进样器故障

完!欢迎捧场探讨、打赏和喜欢哈!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也有可能是灰尘多导致的,总之清灰插拔排线就好了,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高级货!

谢谢元首捧场,太客气啦,哈哈哈,我的还是0,说是根据前一天的使用情况24小时周期恢复,不像以前是凌晨清空再一次性补充弹药了。

网友B:
安捷伦的一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的一定不便宜

确实挺贵的,哈哈哈

网友C:
想请教下楼主这个是用在什么场合的?比如说什么机构才会使用这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楼主这个是用在什么场合的?比如说什么机构才会使用这种设备

做分析的都会用它的,是个很通用的常见设备

网友(2019-05-07):
很详细,有参考价值

网友D:
楼主的牧田吹风机真的不错
可惜是插电的,用着没有锂电的方便
我有一个博世的锂电吹风机,配得伟的电池,哈哈,以前发过帖子,可惜是在老版坛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牧田吹风机真的不错
可惜是插电的,用着没有锂电的方便
我有一个博世的锂电吹风机,配得伟的电池,哈 ...

公家的机器,我买不起,哈哈,插电的据说力气大。没用过充电的,老站帖子没迁移过来有些可惜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家的机器,我买不起,哈哈,插电的据说力气大。没用过充电的,老站帖子没迁移过来有些可惜哦 ...

我家里有一个杂版插电的,和一个博世20V的
感觉风力是一样的,而且充电的使用起来明显更方便一些
一般吹尘的地方,都是在门外或者窗外,旁边一般都不方便引电线的,用充电的就能完美的解决使用上的不便了

是呀,好好的论坛,硬要分成新老两个网站了
老站上内容太多了,新站也不得不来,好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有一个杂版插电的,和一个博世20V的
感觉风力是一样的,而且充电的使用起来明显更方便一些
一般吹 ...

这么说来电池版本也不错,下次忽悠领导买一台

网友E:
不错,有见到楼主的好贴了!

楼主(2019-07-02):
引用 网友E:
不错,有见到楼主的好贴了!

谢谢捧场,过奖了~瞎折腾的

网友F(2019-09-19):
同样遇到过这个情况,主要原因是抓瓶手臂里面的皮带和齿轮打滑了,换了就好

网友G:
维修时遇到这种故障是最开心的了,从设备上看,估计是某个检测传感器被灰尘蒙蔽了,开机状态检测不正常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遇到过这个情况,主要原因是抓瓶手臂里面的皮带和齿轮打滑了,换了就好
...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我关注一下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维修时遇到这种故障是最开心的了,从设备上看,估计是某个检测传感器被灰尘蒙蔽了,开机状态检测不正常报警 ...

哈哈,是的,碰运气的